请教马老师有关电感的问题

楼主(2009-07-10):
马老师:
    您好!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有关电感的问题,就是电感的定义,什么时常量电感,什么时瞬时电感,二者怎么表达,怎么计算,若你去测一个电感,用的时电感测试仪,它测得是常量电感吗?当电流过大时电感饱和,用电感测试仪能测出饱和值吗?且电流不同,电感饱和程度也不同,由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测呢?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上面的问题,比如电机电感,电机带载与空载时电流值不同,带载下,电流值可能很大,用普电感测试仪好像不行,那该如何测量呢?请马老师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难道是电感这个东西太简单了,怎么没有人理啊,是大家对电感的定义太清楚了吗?若是觉得此问题太简单,就帮忙给解释下吧,本人知识贫乏,对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不不懂,谢谢了

楼主:
太失望了,基础的东西为什么就没人解释呢?越是基础的越是重要,就没人去关心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楼主搞电机的?

我只知道电机在启动的时候瞬态电流是正常工作的25倍左右

关于什么是电感,完全可以到百度上GOOGLE一下

楼主:
电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其与电磁能量等有很多联系,好像百度上没有很好的说明怎样定义电感。
这里没有人对这个概念解释一下的吗?搞硬件的都哪里取了?马老师呢?

网友:
http://kingfisher--kl.woku.com/article/3604625.html

这里涉及到很多的物理概念,搞硬件的很多物理基础非常差,基础不扎实,搞硬件也成不了高手。

楼主:
谢谢马老师,看了您给的网上说的资料,有个问题好像里面没有解释,u=l*(di/dt)这里的电感l是动态还是静态的呢?
电动势为磁链的变化率:u=dw/dt,磁链是电流与电感的函数,但是电感应该与电流有关的函数,那么w=L(I),那么把这个磁链表达式带入电动势的表达式中,可以得到磁储能的表达式,这个表达式中存在静态电感和电流扰动造成的扰动电感,那u=l*(di/dt)中的电感l与磁储能表达的两个电感之和有什么关系呢??
请教马老师?????????????????????????????????

楼主:
麻烦马老师您能亲自给一个比较的解释电感,网上很多只从他的物理结构解释,但是电感是与电流等很多因素有关的量,希望您能从静态,动态,和能量的角度帮忙解释,谢谢

网友:
通常讲电感是“静态”固定常量,文中已经说明了:“ 电感量只是一个与线圈的圈数、大小形状和介质有关的一个参量,它是电感线圈惯性的量度而与外加电流无关。”

u=l*(di/dt)这里的电感l是常量,它表示感应电动势与电流的变化率成正比,所以通直流电时,没有电动势产生,因为di/dt = 0。通交流电才有u,有感抗,并且频率越高,u就越大。

再看这个基本的定义:“电感是导线内通过交流电流时,在导线的内部及其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生产此磁通的电流之比”
注意:这里的磁通量是指单位面积内的通过的磁力线条数。当交变电流的大小不变,而且线圈的圈数、大小形状也不变的话,介质就与磁通量有关了,如果是空芯电感,磁通量就小,因为单位面积中通过的磁力线少(导磁率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变压器用铁芯或磁芯,因为它们的导磁率高,所以有铁芯或磁芯的线圈比空芯的线圈电感量大。

从基本定义看,L是常数,是“导线的磁通量与生产此磁通的电流之比”,也就是说电流越大,磁通量也越大,其比值不变。但是,不管是铁芯还是磁芯,都有一个饱和磁通量,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磁通量饱和了,不会再大了,介质就会发热,造成磁通量减小,此时电感就变小了。

所以,大功率的电感,不仅线圈线的直径大(通过大电流),而且线圈的铁心也大,不让它饱和。

正常使用电感都不能使介质处在饱和区的,此时电感减小,介质发热,线圈烧毁。比如变压器就是有标称功率的,线圈两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就是功率,在标称功率内使用电感,电感量是常数,也就是说,铁芯不会饱和,流过的电流大小和磁通量成正比(L).

LZ问:什么是常量电感,什么是瞬时电感,应该是:电感是常量,瞬时的是感应电动式,因为它与电流变化的瞬时速度成正比。这些都是建立在磁通量不饱和的正常情况下。

另外,磁芯、铁心等所有介质的磁导率(类似电导率的概念,产生电阻)实际还与交变电流的频率相关,是频率的函数。

用电感测试仪,测得是常量电感。在正常情况下,与电流大小无关。但当电流过大时,发现线圈发热,电感下降,此时可以大体估计出线圈电流的饱和值,其实就是磁通量达到饱和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的回答,但是我觉得马老师您的回答过于仓促,好像并内有思考我的提问,只是表面的回应了一下,u=l*di/dt这里的l是静态还是动态,我觉得您这样回答好像并没有去思考,难道仅仅是这个式子里l从电流的关系中脱离了出来,就认为它与电流就是无关的,是个静态值了吗?若是从能量变化角度去看呢?好像它又是动态的啊?

网友:
本来就是与电流无关的,就好像电阻。。

网友:
电感和电感器是有区别的.

一般,电感是个理想元件的一个参数,而电感器是一个很实际的元件.
而一般在使用中,直接把电感器叫做了电感.

网友:
u=l*di/dt这里的l静态的,你可以分析一下这个式子的来源,电感的定义是磁链除以电流,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u是磁链对时间的导数,如果这个式子中的l是和时间有关的,则由复合函数求导法则得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