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完的类PLC电路图,主要用来调试modbus组网通讯,希望可做为傻娃PLC的参考!

楼主(2009-07-10):
非隔离模拟量输入   2个
隔离数字量输入     4个
高速隔离数字量输入 2个

非隔离模拟量输出   2个
非隔离数字量输出   4个
非隔离PWM输出      1个
隔离继电器输出     1个

RJ45的modbus接口   2个
RS232的调试接口    1个
IDC20调试SPI接口   1个

主CPU目前选用ATMEGA32A,大家看看有什么错误没,提些意见!

PDF文件地址: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看.
ATMEGA32A内部有TWI/EEPROM,外接24C256,是不是怕它不可靠。

楼主:
ATMEGA32是第一次使用,有些东西不是很熟悉,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正好手头有24C512,先画出来,将来可焊接也可不焊接,备用。PCB现在还没考虑,初步准备画4层板。

网友:
下下来看看。谢了。

网友:
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
1、电源输入IN4007为何不放在+12之后,要是电源接反,前端电容会炸了吧。
2、PWM输出为何为直接至2803输入?难道楼主不想输出方波?
楼主能不能说明一下。

楼主:
【4楼】 plc_avr
有以下几个问题想请教:
1、电源输入IN4007为何不放在+12之后,要是电源接反,前端电容会炸了吧。
想了一下,是设计失误,应该取消C44、C47,V27应该移到V24之后,谢谢!
2、PWM输出为何为直接至2803输入?难道楼主不想输出方波?
PWM输出经过两阶RC低通滤波是为了测试一下PWM输出模拟电压的功能,取消两个电容直接至2803输入,输出则是OC门的方波信号。不知解释明白了没,谢谢看得这么仔细,若有什么问题请提问。

网友:
晕打错字了,呵呵。
2、PWM输出为何不直接至2803输入?难道楼主不想输出方波?
-------------------------------------------
楼主要想这样用的话,两阶RC低通滤波后直接输出,或加运放电压跟随,这样才能输出模拟电压。经2803后就得不到你想要的波形了。

楼主:
2、PWM输出为何不直接至2803输入?难道楼主不想输出方波?
-------------------------------------------
大家可能理解错了,我在PWM后面接两阶RC低通滤波后是为了测试PWM输出模拟电压的功能,此时可以不焊接R46。若是使用输出PWM输出功能则不焊接C38,C39。在新的原理图中已经加入说明,另外用闲置的非门增加了一路反向的PWM功能,见新的原理图。
谢谢大家的评审意见,有疑问请提出。

昨天发的PDF和JPG图纸看不到了,重新编辑上传。

PDF文件地址:

楼主:
为什么我10楼的PDF和原理图看不到了,昨天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