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表的使用

楼主(2009-07-10):
首先电源使用7.6~12V直流供电,建议用9V或两节锂电池供电,插座为内正外负,电流不大于400mA.
关于按键做用请先参考“我刚做好的数字示波表”的贴子,其中有按健的功能图,因为我现在在车上,用手机发的贴子,先简单的说说~

楼主:
不会吧?除非你的电源是标称12V而实际是十五六伏

楼主:
那个二极管是防至电源接反的,建议大家用9V供电,或两节锂电池

网友:
哈哈,9V的稳压电源较为合适.如果用的LM1117-3.3V是从外部直接作为输入的话,不宜超过10V的.

楼主:
每一块板子在装箱之前都上电检测过了,不会有短路的~

网友:
电源极性呢?  有的电源是可选内芯12v 还是 外芯12v的。

网友:
魏坤兄,这板子的原理图和源码能不能给购买的每人发一份,玩的时候需要什么功能可以自已在源码上增加?

网友:
12V???烧???

开关电源吧!而且电压和输出毛刺很多吧!!

网友:
早上收到了,用可调电压调试9v左右能显示正常,没有探头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先汇报一下!呵呵!
另外可调电源在8v左右能点亮但是显示屏显示花屏。
给楼主一点建议:有时间或者时间不多也应该提供一份简单的接电方式以及工作电压。日后期待你的完整使用说明、功能介绍及开放的源代码

网友:
楼上的是哪里的???怎么这样快就收到了??

网友:
【22楼】 zjiafu
积分:133
派别:
来自:
----------------------------------------

当时我也是这个问题,看到有人介绍说电压不能高于8.9x,所以一直没有显示成功。

楼上的是哪里的???怎么这样快就收到了??
-------------------------------------------

我东莞的当然收的快啊!呵呵

先搁着,等哪位大侠传开孔资料。

网友:
刚收到,拿7.5V的开关电源开机正常显示,板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
哈哈,拿到货了,界面做得很不错
测试了一下,脉宽和幅度都蛮准的.
但是在测量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示波器复位现象,特贴出来与大家交流,测试探头不接信号时不复位.

网友:
兄弟们,就不能上个图?

网友:
先上个在魏同学发贴中找到按键图,这个对使用很重要.

网友:
回26楼,不好意思,电脑中毒了,上传不了图片,读卡器上的文件读不出来.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没空测试

网友:
我也收到了。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
我想用2结手机电池,只有7.4V 不可以吗?

还有谁能推荐个探头,哎 拿到也没法用。。

网友:
回31楼。我刚刚用2节手机电池串联。充满电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想试一下波形可找不到信号源。试测直流电压比较准。可是很容易死机(白屏)后,按任意键没反应。关电源再接电正常。

网友:
【19楼】 morine
我的是自己焊的,通电也会花屏。
你花屏后按键功能还能显示吗?“NT”“ST” “RUN” “STOP ”。。。。。

【20楼】 zjiafu
我的板也有这种现象,解决了吗?
我的估计是那块没接好 ,明天继续查

真羡慕那些通电测试成功的。
我的也在继续,但愿明天出来波形,我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

网友:
我的很正常,就是扫速低了点,最大只有1us/div,想测一下12MHz晶振都不行

网友:
今晚测最低点压。5.5v能正常显示,但是显示屏变暗了。应该是正常,电压低了LED变暗。

网友:
羡慕!还没到手!最大能测多大频率?
耐压是多少?400V可以吗??

网友:
哈哈,杀完毒,可以上传图片了.

测量的是VS1003B的12.288MHz晶体的引脚.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游标加和游标减有何用途?
俺的理解示波器有两大功能,
1.看波形的电压幅度
2.看波形的宽度.
幅度好看,但我没找到办法,移动波形或者移动参照的列线,如上图所示,俺想把正弦波的峰顶作为参考起始点,而现在是过零为起始点.如何相对地移动,来精确的看出脉宽?

网友:
身边没有探头,直接用两根导线引出来,对波形的影响大不

网友:
第一批“使用者”看来还得“修_炼”一番。

还没到。

gdrc 古道热肠:真是12兆吗?基本还可以。好像屏幕有红树道.

网友:
拿到的兄弟,配上电源和外壳上个PP

估计M128超频使用,微小概率可能会有点问题隐患

网友:
屏幕上的经竖道线是LCD保护膜上的.撕掉保护膜就正常了.
至于测试频率,屏幕最大细分度是1us/Div, 不知道如何识读高频信号,反正拿来看波形的有无倒蛮好的.
况且俺大多数时候只需定性,不要定量分析.所以还是蛮有用的,也蛮喜欢的.

网友:
看这个波形才15KHz呀

网友:
我也遇到2楼的问题,5819损坏了,今天换了以后发现会经常复位,原因还在查

网友:
都有复位现象

网友:
我的复位严重

魏坤有好点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示波器得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