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VIPER22A的开关电源,7V只能带载300mA左右,带1A可以带几分钟,带300mA能长期工

楼主(2009-07-10):
看似过热保护了,但是摸摸芯片,貌似也不是很热!

网友:
同名端可能反了.

网友:
变压器,光耦,FB端,VDD端从这几个方向找找看,带电也感摸芯片,LZ实在是强大。

楼主:
楼上,你站在一块绝缘胶皮上面,随便什么点都可以摸的!

网友:
上图看看吧,我是专业干这个的

网友:
按照图中,同名端反了.

好象反馈回路也有点不对.

网友:
应该是反激的吧 这个芯片如果类似TOP223的话同名端就没错!
输入滤波电容才3UF啊 加大电容看看
也可以去看看DS的波形 看是否异常

变压器的匝数粗细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上传一个AVR开发板的9V1A电源适配器的电路图,仔细看看如何电路参数吧。
9V1A电源适配器原理图:

网友:
“楼上,你站在一块绝缘胶皮上面,随便什么点都可以摸的!”
没有试过这样做,也不敢尝试,试验室里面测量AC/DC都是使用隔离变压器,测试探头也是高压探头,没看到过有人敢手摸板子的。

网友:
LS图的同名端是正确的.和LZ的正好相反.

楼主:
同名端是画反了,实际和8楼一样,是反激试的!

楼主:
不过8楼的,那几个1N4007用在这儿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2010-08-15):
可能是变压器的功率不够

网友A:
http://www.jdjs123.com/download/jcdl/DCL_ic/285.html#edown
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6-02-21):
引用 网友A:
http://www.jdjs123.com/download/jcdl/DCL_ic/285.html#edown
看看有没有帮助

这个不能下载啊,你那里有吗,发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