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普源示波器DS1102CD竟然存贮深度差太多了,标的是512K(双通道),我现在实测竟然只有1K

楼主(2009-07-10):
原来我在贴子里面说过我的DS1102CD是2007年购买的,并且我也说过我的示波器的存贮深度够了,还挺高兴的,今天再试验原来我错了!!
    我原来的方法是利用内部的采样率,然后看采样停止后的总时间长度,例如内部显示100M采样,那么我看到总的时间长度达到了5毫秒,所以我计算出来标的512K存贮深度应该是够了。
    今天测试的时候,在采样完后我要分析一下波形细节,能将时间细分才发现,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其实内部只有1K,象上面说的,实际分辨率并不是10nS,而是5微秒,所以总长度没问题。
    上图说明问题!!
    彻底寒心了,本来对测量数值就感觉不怎么靠谱,现在我发现存贮深度竟然也不对,说实话,原来有很大原因就是冲这个存贮深度来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组织起来找普源讨个说法,或者让普源赔偿,到时候我算一个!
    上传的图片是我采样一个波形后,用了停止,然后再调节时间出来的。在这种停止的情况下,显示的采样率是原来运行时的采样率,不会随时间变化。
    在视频中调节到最后,发现其实显示是通过两点描线,当画面中显示只有一个点的时候,就画成了直线,而多于一个点就在点间画折线了!真的不知道这个存贮深度到底怎么样出来?普源厂家的或者是枪手要不出来解释一下也行啊。

总长度时间图像(有采样率显示) (原文件名:P7103290.JPG)

将时间细分后的图像(有采样率显示) (原文件名:P7103292.JPG)

我在调节过程中的视频记录,其实是MOV格式的,请把最后的AVI去掉。ourdev_459934.avi视频文件大小:29.03M) (原文件名:P7103294.MOV.avi)

网友:
我用过DS1022C,用长存储,记得是能达到512K的,用它测过遥控器的编码,比我的DS5022的2K好很多。

网友:
楼上的第三张图,没办法看到一个格中到底有几个实际点,提醒一下改“矢量”为“点”显示方式,才能看到某一时基下的一格中的点数,这才是正确计算采样率的方法。

网友:
DS5022的“点”显示模式和“矢量”模式的显示效果几乎是一样的,DS1022C有改进,能显示成“点”了。
另外,如果“点”模式能正常工作,当然“点”模式效果更好,不过折线也一样说明问题,第三张图你能发现任意两个转折之间有存在其它数据吗?

楼主:
关键的是我的是DS1102CD,说的是有512K(双通道),这和1K差别也太大了吧?我为些专门拍了一个视频,在视频里面能够比较清楚的看到最终的结果。因为如果有中间点的话,不可能会成为折线,关键是512和1的关系,如果两个折线间再加上500多点那肯定能分辨出来的。
    另外我用的就是长存贮模式,因为背景太亮,又是在室内拍,所以没看太清楚。我专门把采样率显示出来再拍的。
    另外看我的第三张图,采样率100M,而我的时基才是5微秒就成这个样了,实际算了一下,其实点间距离是4微秒,我不知道这个示波器内部是怎么算的,点间时间怎么成了个4微秒?但是100M应该能够达到10纳秒吧?!
    这个示波器我也采样过遥控器的编码,是可以,但要调整好时间参数。对于电视机类的基本没什么问题。因为编码长度不是很长。因为后来我不再用示波器来检测,所以以后就没用。我后来都是用声卡采集红外遥控信号的。
    另外楼上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的计算方法?就是看采样率,然后看采样完成后的总时间,除一下算出来的?我原来就是这样算的,所以我以前也说过我的示波器的存贮深度是对的。
    我今天是因为要细分的时候才注意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总时间是对的,计算结果好象对,可是实际中间点都没了。

网友:
5楼,我是用2楼方法测试的,不是看采样率,用此方法测试过DS5022ME,DS1022C,TEK TDS2022. 测试结果是DS5022是2K,TEK 是2.5K,这是我可以肯定的。
DS1022C好像是512K,因为抓同一个遥控器的编码,整桢数据和细节都看得很清楚,而用DS5022ME基本上看不出细节,如果加快时基能看清细节就不能看到整体。不过现在DS1022C和TEK的都还了,不能再试了,不能确定你的问题。我看你的测试过程没看出啥问题,是不是长存储是采样后设置的(尽管我估计你不会出这个错误),应该先设置长存储,RUN一下,再stop,然后分析。

PS:to armok
实际上我就是AVRBeginner,这个ID是06年刚开始学AVR时起的,以前一直用51的,在本站学习了很多AVR的知识,受益匪浅,用了一个月时间,疯狂地一共看了100多页的贴子(每页是100贴啊,呵)后算是入门了,并开始试图回答初学者的问题,07年以后不好意总是叫beginner了,新注册了ID shark,比较中性,没啥含义,以后基本没再用过AVRBeginner发过贴,就算是废了这个ID吧,反正我也不在乎积分。
因为自己余玩玩,对买到的东西总想了解其全部性能和功能,所以比较爱测试,当然测试完了就该干嘛干嘛了。

网友:
楼主没有测错,楼上也没说错

网友:
to shark

咱们搞技术有时就得钻牛角尖,你说图三转折之间没有点,我说有点,你能证明我说错了么?我的意思就是说,“点”显示是最直观、最有效的计算采样率的方法,“矢量”并不能说明问题。
ps:DS1102E我用过,深存储(单通道)是1M点,深存储(双通道)是512K点,普通深度(单通道)是16K,普通深度(双通道)是8K,我刚算的,呵呵。当然我是通过“点”显示方式计算采样率的

网友:
8楼,俺对你的说法没有意见,DS11系列是可以看点的,但显然你没用过DS5XXX系列,5系列的“点”方式不是采样点,而是软件产生的点代替画线,看图(直接用相机拍的),如果这个点算是“点”模式的话,采样速度是1GSPS,采样深度是20K以上,比说明书的指标都高,呵呵。

网友:
DS5的“点”显示确实不对,插值点也画出来了

网友:
普源给个说法啊?

楼主(2009-09-23):
我的贴子好长时间没过来看了,最近比较忙。
与厂家联系后,知道这种长存贮的使用要有一些前提条件,但总是感觉很不可靠。
用来录遥控信号很容易,我记得我很早前曾经这么用过,后来用计算机的声卡采集遥控信号比示波器好用多了,就不再用示波器的这个功能了。
    后来把机器寄到厂家,将软件进行了升级,回来检测了一下,主要功能没有太大变化,唯一是在普通方式下能够出现深度存贮数据(但后来发现有些时候还是出不来,和原来的也差不多),不过厂家说过这个方式下是不能用深度存贮的,所以如果有同样机型的大家也记一下。呵呵。
    更新后说是能够支持到2G的U盘,但我试了不行(我的是清华紫光的,可能用金士顿的就好了,我手里没有)。
    最近买了一台 安捷伦的 DSO5014A,用起来不错。和普源比技术上面是有区别,但另外一方面是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这很重要,我可以在心里将这台示波器做为一种可靠参考,不必要在查找问题的同时考虑示波器是不是好的。
    安捷伦的机器里面也是好多继电器,刚开机的时候听到好多继电器动作!但是没有普源的在中间切换继电器的情况。零点也不会跑。
    另外我专门测试了安捷伦的深度存贮,这个好,速度高的也一样存的很好。
    不过我的手气太好了,没几下就让我找出一个BUG来,能够让机器死机,只能通过关电源来重新启动!!
    安捷伦有个地方做的不如普源,(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安捷伦的深度存贮数据写到U盘后,却无法再读取回示波器!所以只能在示波器上直接看,而不能先存贮,以后慢慢分析!!另外安捷伦的这款示波器有个PC软件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却要额外收费,大约是1400多美元吧,这太夸张了。我现在还是直接在示波器上看了。这样造成了存贮基本也没什么用处了。本机不能回读显示(恢复原显示),上位机软件也不能免费使用!

楼主:
阿莫回复好快啊!!
其实也简单,大家试一下,我是无意中造成的。
示波器触发选择到普通模式(现在收起来了,呵呵,具体是不是这两个字忘了,不过只有一个自动模式,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普通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一旦有信号,示波器就能够显示出来,当然信号在触发以下就不变化了(和自动触发的一个区别吧)。
   下一步,把U盘插到机器上,机器识别后进行操作。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就是没有按下Run/Stop),只是因为暂时没有触发信号造成示波器显示稳定波形。
    打开存贮菜单,将当前的数据存贮到U盘的时候就会死掉。此时机器有提醒,具体忘了,同时显示有个取消,但这时按取消没有反应了,按下其他所有键均无反应。只能通过关电源来恢复了!
    这应该属于一种不正常的操作吧?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提醒或者是自动先停止测量再写,但不能显示个取消键然后就死掉了。看U盘灯不闪烁,应该没有写数据。

楼主:
对了,不知道安捷伦会不会因为这个奖励我一下?呵呵,要求不高,给我个软件授权吧。我只想把存贮的数据拿到计算机上显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