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易PLC也焊完了,换了某些器件,上图!

楼主(2009-07-10):
我的简易PLC也焊完了,换了某些器件,上图!
按钮换成OMRON:B3F-1060,DB9换成AMP:5747844-6,ISP接口换成3M: 7610-6002 BL,输入输出指示灯换成黄色和绿色的了,红色在设计中只有当出错指示才用,IC插座换成圆孔的军品插座,接线端子换成Phoenix的了。

楼主:
换的都是单位使用的东西,可惜没有IDC14的3M插座。
还请版主看看我最近设计的类PLC电路吧,看看有什么意见没。下周准备画板了,预研性质的项目,谢谢。
http://www2.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47207&bbs_id=3041

网友:
所有PLC上的输入输出指示灯都是红灯啊

楼主:
我用过的omron的,好像是CPM系列的PLC指示灯在印象中是黄色和绿色的,大概有7-8年没用PLC了,不知现在流行什么样的了。

网友:
这个好,我也把版主给的放在外面用来引出引脚的那个排座放在里面算了,今天考完了,明天开工!

网友:
PLC用绿灯是对的
异常才是红灯

你的输入输出最好还是都加个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