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BSL编程器问题

楼主(2009-07-10):
有人制作过这个编程器吗?按照电路焊了一个,不成功。查不出是什么问题。各位帮下忙,谢谢

楼主:
相关文件在这里。

网友:
哦?LS的电路确定能用的?

网友:
利尔达卖的东东,运放打磨掉了,DB9母头,图上C2反了。

楼主:
能不能发个上位机软件上了呢?

网友(2009-08-13):
去我们网站下载吧!

网友(2009-09-28):
bsl编程器我们有usb口得

网友(2009-12-03):
编程后不能复位是怎么回事?另外我自己做的下载线,楼上的软件1.10还可以用,1.30就不能用了~

网友:
复位要软件控制输出相应复位信号,估计编程软件没输出复位

网友:
软件应该是发出了复位指令,我估计是硬件原因造成不能复位运行程序的~我的硬件是串口dtr,rts信号经过2个反相器(74hc14)得到的,txd,rxd信号是通过232芯片得到的,没有采用ti原理图那种方式~
不过奇怪的地方是如果计算机不能有效控制dtr和rts信号的话,根本就不会进入bsl模式,所以这块事有点奇怪~

(原文件名:lol.gif) 不过,现在用gcc的下载器,很强大
msp430-bsl -e -p -v -T -r a.txt一条龙,那个-r就是复位运行程序的

网友:
哈哈~复位现在也可以了,和我想的类似~估计软件的rst模式和430有点区别,不过gcc可以修改口线的正负逻辑,现在下载完也可以复位了~不过这种方式不兼容利尔达的软件~只能用在gcc,不过自己用足够了,而且我觉得gcc还要强大很多~

楼主:
有没人有usb借口的电路呢?呵呵

网友:
用CP2102直接接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26):
lz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也是用的这个电路图,不知道你的成功了没有。

网友(2010-05-03):
请教一下楼主啊:我按照你的原理图焊的板子,但把运放换成LF353了。但是在使用MSPFET时老是提示:Synchronization error。
我想请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0-07-14):
呵呵,直接买利尔达或者其他成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1-01-18):
回复 网友A:
呵呵,直接买利尔达或者其他成品不就可以了吗??

贵,这东西应该比较简单的,淘宝上才20元,USB BSL

网友(2011-06-18):
看来大家的现象都是一样的 被骗了 这个电路是不是本身就不行 楼主自己恐怕都不知道把 误人子弟啊

网友(2011-08-24):
我也是按着这个电路焊的   MSP430能复位,但不能擦除,总是提示Erase failed. Synchronization error,请大虾指点!!!3Q,,,,

网友:
资料官方网站都有,以前用时都是用并口的,DC里买过80块回来,太贵了,没几个元件,真是抢钱的

楼主(2011-09-26):
回复 网友B:
看来大家的现象都是一样的 被骗了 这个电路是不是本身就不行 楼主自己恐怕都不知道把 误人子弟啊

行不行我还真不知道,楼主位我不是说按照电路弄了一个用不了吗?别动不动就误人子弟...

网友:
BSL怎么给430加密?

网友:
LS的电路确定可以工作吗?

网友(2011-11-28):
USB的BSL编程模块设计中最常用的就是PL2303HX芯片,除此之外还要看它有没有驱动芯片,如果没有这个芯片,利尔达的软件是用不了的,只能用SF_BSL430,MSPFET等软件

网友(2012-01-04):
回复 网友C:
相关文件在这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