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谁用变频电源测试过Qtouch,会出问题吗?

楼主(2009-07-10):
我说的用变频电源测试,其实就是用变频电源给Qtouch板供电,电源频率还是用50HZ,电压220V,有人测试过吗? 会出问题吗?

因为现在手上没有Qtouch的板,自己不能测试。

网友:
主要是看你供到板子上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了,另外整体的电路布线考究点应该没问题。

楼主:
即使电源稳定也有可能会受到干扰,因为变频电源有很多高频干扰。。。

哪位有条件的麻烦测试下。。。

网友(2010-08-06):
有谁把触控的PCB压在开关电源上边,这个问题真难解决,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