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的逻辑分析仪有timing-state功能,可记录更长的波形时间。其它品牌有吗?

楼主(2009-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ZEROPLUS的软件上有,好像是对数据进行了压缩。

如果说固纬和ZEROPLUS关系密切的话,那么固纬应该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现在用的逻辑分析仪就是ZEROPLUS的LAP16128,每次用的时候都把压缩功能打开的

不过周立功的东西没接触过,不知道两种技术哪种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期待阿莫的时间对比表格

网友:
这个周立功的做的很好,阿莫现在测试的还是连续波形,对比不大.
如果那些断续的如I2C,RS232等通讯信号,周立功的timing-state优点会更加突出,远超固纬所标的最大255倍.

网友:
这个功能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降低采样率?

网友:
【8楼】 newbier
-----------------------------------------
Timing-State如是LA1000,那么采样频率就是100MHz,如果是LA2000的就是200MHz。其理论最大压缩倍数为:4294967296。

网友:
“Timing-State”这个名字起的很贴切,就是说信号不反转,理论上讲就不会再额外占用更多的存储RAM。
比如上午的电平上低电平,中午时来了个反转,变成了高电平,晚上又跳变成低电平,实际上只需记录几个跳变就可记录电平。

网友:
這個功能孕龍也有,我想固緯的可以找一下。

网友:
孕龙的有,并且很好用。孕龙和固纬的软件基本一样,不过孕龙的功能比较全,更新比较多。查看孕龙的主程序的资源,发现固纬的图片在里面,按照软件发展程度和更新力度,感觉是孕龙和固纬是OEM关系。至于谁O谁,就见仁见智了。

网友(2009-08-10):
lz完全可以把这钱省下来,这么个电路应该用不到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