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示波器PCB中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10):
发现整形电路部分在K241和9018之间的两个电容方向反了,高手解释下为什么

楼主:
唉 高人都隐藏了

网友:
测一下电容两端的电压,正极的应大于负极。限于我的能力,从原理图上不太好判断那端应是正极。类似电路我做过,一般尽量用无极性的。

网友:
测了一下,是反的,但是电压只有1.xV,反了也不会爆

网友:
测频率用的,没信号时是反了,有信号时是交流。这里正规来讲应该用无极电容,钽电容不适宜用在交流通路,更不用说负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