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收发器的问题, 难道mcp2515和sn65hvd232不能搭配吗?

楼主(2009-07-10):
M128L(供3.3V)+mcp2515(3.3V)+mcp2551(供5V)很正常,但我将收发器改为sn65hvd232(供3.3V)就什么数据都没有.

网友:
没用过,可能是管脚不兼容吧?

网友:
CAN收发器都存在管脚兼容问题吗?请教高手

楼主:
mcp2551的8脚的RST,而hvd232的8脚是NC,其他管脚没分别

网友(2009-10-30):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你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0-01-29):
解决了,当时是VP232供电不正常所致
--忘记复以前的帖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