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固纬GLA-1016逻辑分析仪实拍图 & 全裸解剖图

楼主(2009-07-10):
第一部分: 外观图

楼主:
第二部分: 解剖图

网友:
SF!

我LP经常对我说:“还好我不是医生!”

网友:
这探头好像是赛格买的线一样呢

楼主:
看来完全是由 ZeroPlus (孕龙)代工的。甚至 .... PCB上使用的是ZeroPlus (孕龙)芯片,而且,PCB板上也印有ZeroPlus (孕龙)的标志。

这样看来,固纬只是提供软件而已。。。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看来完全是由 ZeroPlus (孕龙)代工的。甚至 .... PCB上使用的是ZeroPlus (孕龙)芯片,而且,PCB板上也印有ZeroPlus (孕龙)的标志。

这样看来,固纬只是提供软件而已。。。
------------------------
上次我就说过的嘛

网友:
这个造型,既简洁又牢靠,而且看上去很舒服。

网友:
呵呵,不要盲目崇拜,还是好好测试一下。只要是人做的产品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就看影响不影响使用了

楼主:
【6楼】 callcopy
这个造型,既简洁又牢靠,而且看上去很舒服。
------------------
ZLG LA1232 只是120克重,一点手感也没有。感觉就是电脑城上卖的30元一只的劣质硬盘盒。

固纬的是324克,几乎是ZLG的三倍重量。手感非常好,重量适中。

从外盒的做工、用料、设计,完全就分开了档次。 老周看来要召集设计人员弹JJ了。

【7楼】 12fen 老齐
呵呵,不要盲目崇拜,还是好好测试一下。只要是人做的产品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就看影响不影响使用了
------------------
原本我是计划购买ZLG的。 没有想到固纬的价格只是ZLG的一半左右。并且,更工业化的正规产品。

做到这个份上,就算是固纬的测试不通过,我也会作为收集品,而不会退货。

另:不排除我可能还要购买ZLG的产品,因为我们的雕刻机项目比较需要 timing-state 长时间记录功能。 如果固纬没有这个功能,还得多购买一台ZLG。 当然,前提要ZLG改正上次我测试出来的bug.

【8楼】 zzsoft
多少钱?
-----------------
淘宝价是2950元。我是从代理购买,有保修,稍贵一点。

网友:
占个位子等阿莫的图和评测过程

网友:
看上去做得很用心的说

网友:
看到小夹子就觉得眼熟,果然是ZEROPLUS出的。我拆过ZEROPLUS的LAP16128,感觉和LZ的LA PCB布局都一样。

人家为什不打磨?因为有自己的印字,不怕你抄。台湾还是由它的优势的,IC产业发达,给N多公司做代工、封装,批量印字应该相对便宜些。

国内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能接受产品IC打磨,毕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楼主:
【12楼】 billowtust
人家为什不打磨?因为有自己的印字,不怕你抄。台湾还是由它的优势的,IC产业发达,给N多公司做代工、封装,批量印字应该相对便宜些。
国内现在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能接受产品IC打磨,毕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
我认为绝大部分不是你说的情况。

台湾或国外的厂家,打自己的LOGO的IC,一般是自行设计或委托设计,市场上没有的。
如果市场上已经有的IC,一般不会重新印上自己的LOGO.

而我们国内,基本上都是将市场上已经有的IC打磨。

这个问题不要讨论了。否则又引起争论。反正我极为反感国内的IC打磨。 如果有可能不购买ZLG的,我就不会购买。因为我也反感ZLG的打磨。

网友:
这款逻辑分析仪多少钱?

楼主:
回14楼:9楼已经提到。

网友:
这个是不是没有电平设定啊,zlg的有啊

楼主:
【16楼】 s99060
这个是不是没有电平设定啊,zlg的有啊
---------------------
你说是缺省PODA 是1.7V的那个设置?

如果这个没有,但支持标准的TTL电平,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

网友:
那价格就不一样了,比份量更重要哦

楼主:
【18楼】 s99060
那价格就不一样了,比份量更重要哦
--------------------------
同意。的确是有这个功能的价格些。硬件与软件的设计会复杂 :)

网友:
有谁知道接口处的一堆阻容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接口处的一堆阻容?要是没看错应该是EMC设计的需要

网友:
这个的接口部分完全是用标准的数字芯片,没的比较器,不能设比较电平,只能通过外部输出IO电平电压去适应外部电平,
接口芯片差不多就是16245

网友:
接口处的一堆阻容,EMC的作用是小事,主要是在外部短时间接入较高电压时候可以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并同时保证带宽。

固纬(孕龙)在前端仅仅是一个CMOS的buffer,顺便也是施密特整形。
zlg的LA入口处有32路比较器,来处理触发电平的问题,而配套的参考电压来自一个受电脑设置的数控电压源。

网友:
继续等阿莫的评测,还有高清的PP

网友(2009-12-29):
国内买芯片,一定的量,是可以印字的就是出厂是白片按要求打上logo

网友:
mark,阿莫买东东,也让大伙儿过眼瘾,顶!

网友(2010-02-22):
阿莫,能否把这张图片
【1楼】armok  阿莫

的原图发上来看看?如果有其它的清晰照片也要。我想看看它的输入电路,GLA-1016的参数里写着可设置电压阈值,但它里面并没有用到比较器,只是用了几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就是74FCT163245前的电路,我估计是几个电阻电容和一个DA组成的电路,但不知道是怎样的组合。谢谢!
PS:周立功的LA5034好像也是差不多的电路。

网友:
阿莫,照片能找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莫,照片能找到吗?
很抱歉,在我们的数据服务器上没有找到。估计是分布在外面的零散光碟里。这些数据我们正在整理。

网友:
没关系,我找找其它资料吧,谢谢

网友:
可设置电压阈值应该是通过改变输入电路的FCT163245的供电电压实现的吧,输入部分用32路比较器成本会比较高,翻转速度没有直接用buffer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设置电压阈值应该是通过改变输入电路的FCT163245的供电电压实现的吧,输入部分用32路比较器成本会比较高,翻转速度没有直接用buffer快

比较器翻转速度没buffer快?????????

网友:
固纬(孕龙)这输入接口是通过信号电平,与触发控制电压(-3V -- +8V),相加.相减而产生的163245缓冲的阀值电压,它的端口最高输入+-30V,有一个缺点是对阻抗很高的系统分析时,会对系统电平产生影响,其电路也很简单,成本也很低,一个四路数字电位器输出0-3.3V,通过运放输出,

网友(2010-03-24):
回复 网友C:
觉得深奥。
你好:可否画出图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

1.那个 C45/C46/.../C51..这些电容 是起什么作用的?
2.假如什么信号都不输入,固纬(孕龙)这输入接口自己还会输出电压来?(看样子会)

网友:
【40楼】 pcb_copy
1、电阻本身带感性,电容就是为了使电阻接近纯阻性
2、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指导 比 太阳更 光辉:)多谢。

1.它的电路估计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原理上有点解释不了。

2.固纬(孕龙)这输入接口自己还会输出电压,这是不是荒谬?正如dxime 所言,有一个缺点是对阻抗很高的系统分析时,会对系统电平产生影响。

网友:
1、电路不是这样,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1M电阻分压,电容只是补偿作用而已
2、对阻抗很高的系统分析时,本来就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人家明明白白写着输入阻抗500K,电容18p,你要测试高阻抗的肯定不行。至于电压输出,因为电阻很大,如果不是高阻抗系统,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的吧?

网友:
请 大家把它的 输入电路 画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7-22):
不错,设计很精致

网友:
阿莫 这摄影棚 拍出的效果就是好啊

网友:
相当漂亮,开发利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完全是由 ZeroPlus (孕龙)代工的。甚至 .... PCB上使用的是ZeroPlus (孕龙)芯片,而且,PCB板上也印 ...

事实上,硬件和软件全都是孕龙自己特有产品。孕龙的硬件生产基地和设计在台湾,软件开发在东莞(现在改名为东莞国技电子有限公司)。固纬是用孕龙的机子同时使用孕龙的软件(软件方面也只是名称改一下而已),固纬只负责自己的品牌而已,相当于贴牌一般,除了外壳和孕龙C系列的逻辑分析不一样外,其内部都是一样的。因为芯片都是孕龙自行设计的,他想用别的也没办法。毕竟目前逻辑分析仪这边做得比较出色的除了孕龙就只有ZLG和台湾的皇晶这三家了。关于孕龙更多的信息可以登录www.zeroplus.com.tw这个网址去查看。孕龙的逻辑分析仪除了C系列还有A和B系列好几款,迟些会推出D系列。同样采样深度的采集频率都不一样。最大采集频率可达1G采样深度可达140M,同时具有丰富的总线分析模组。阿莫你买的这个是孕龙公司C系列的16端口采集深度为128K的逻辑分析仪。市场售价你可以在淘宝里查询一下,价格应该为2K多一点。目前还有一款正在测试中的采集可达2G,采集深度为256M产品。这款的售价个人来用的话不可能。因为售价要十几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