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控制双向可控硅去控制加热棒

楼主(2009-07-10):
马老师:
    你好!
   我用单片机的PWM引脚接MOC3022光藕去控制双向可控硅,可控硅接使用交流电的加热棒。我原来的设计思想是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从而控制加热棒加热速度快慢。但实际情况是无论怎么调节占空比加热的速度都没有明显变化。请问马老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温度是大滞后,大惯性的,不会变化特别快,你若想有开的变化,你要看你过全功率时的温升速度是否大于你要的加热速度,如果你全功率时温度上升就不是很快,那再怎么调当然也不会上升太快了,

楼主:
谢谢jk1984的回贴!请问一下:调节加热棒的输入功率不就能控制加热速度的快慢吗?所以我的想法就是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以达到控制输入功率从而改变加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