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测试发现有复位的现象

楼主(2009-07-10):
今天下午收到了,拆开看了看挺好的,就是液晶屏被透明胶沾得有点皱,其它都很好,通电测试了一下,复位情况比较严重!
感谢魏坤

网友:
靠,你这么早就收到了?我的还没有收到,哈哈

网友:
超过测量极限了易出现复位,正常时没问题

网友:
复位?

具体讲讲复位的情况。---操作啥了?

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
爱,要是发顺丰给我就好了,今天应该就能收到了,可惜发的是EMS
那个叫做慢啊
耐心等待中……

楼主:
就是不接信号源,光开着机也会复位

网友:
楼主莫急,是共性的毛病反面好找,是个性的异常反而难查.

楼主:
估计是液晶屏下面的焊接没接触好

网友:
终于收到了,第一次买老大的东西,哈哈,包装没得说,先上图

网友:
小声的问,这个电源插头的极性,还有是几伏的啊?

网友:
还有面板按键的功能?有没有人做出面膜印刷?

网友:
还有后面那个板子怎么没有留几个安装孔呢?大家是怎么固定的啊

网友:
盒子有点薄,放进去还是需要研究一番的

网友:
trey21ic
积分:41
派别:
来自:
就是不接信号源,光开着机也会复位
-------------------------------------
电源不稳定会出这样,查查。

网友:
9V能用吗?

网友:
应该是能用了,插上了,亮了,顺便问一下,那个粘住液晶的胶带能撕下来吗?

网友:
在20MS/div时,三分之一后面的波形是直线,我没有测什么信号是用手摸探头看的,不规则的正弦波
顺便说说,没有发现复位现象,通电有大概10分钟了吧
应该是多了,从15楼的发帖时间能看出来的,o(∩_∩)o...哈哈

楼主:
晕,我的怎么有复位呢?9V电源我测过很稳定,但屏幕老是过不了多久就出现刚开机时的"花屏",现在盼着魏坤早点把资料整理好

网友:
我觉得复位问题跟mega128超标使用有关,我给它的时钟是20M而官方给出的是16M,我主要是为了提高屏幕的刷新率~

网友:
降频看看是否还会复位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呵呵,等说明和资料齐了就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