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GLA-1016C逻辑分析仪使用评测软件导出存在严重缺陷,导出一次完整压缩数据可能要

楼主(2009-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畫面跟孕龍的一模一樣,孕龍的東西不錯用,我用了很多年。在CAN、SPI、I/O上用很多。
跟固緯買的是示波器,也是操5年了,很正常,資料可以用IEEE488和USB抓資料,寫報告很方便。

网友:
看了一下界面,还是周立功的强点,看来周立功软件设计人员实力还行,硬件设计人员比较缺。

网友:
不喜欢这么花哨的界面

网友:
固纬的东西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沒有用過周立功的。孕龍的介面用起來很順手,滿人性化的。這個要使用過才知道。
我是特別中意他們的封包分析軟體。

网友:
【楼主位】 armok 阿莫
启用压缩功能后,深度只能是128K。 这比较奇怪。
如果不用压缩功能,深度能做到256K。
--------------------------------------
逻辑分析仪所谓的压缩功能,其实是记录电平变化同时记录一个时间戳,这样就只需要记录每次电平变化情况,而不用每隔一个采样周期就记录一次,省下空间。
但是时间戳也是要空间来存放的,所以开启压缩功能,要么记录的通道数减半,要么实际储存深度减半。
ZLG的Timing-State模式我没仔细研究过,看名称是比较有特色的,结合了Timing(无压缩模式)和State(压缩模式),优点在哪里就不清楚了。

网友:
貌似GW的仪器的外观都差不多,颜色和偶的那台频谱仪很像

网友:
看8楼表格,接口是新标准的usb2.0,就(旧)标准的usb1.1,速度不会很快。

网友:
马再快,车是慢车,也跑不快。一个是2.0,一个是1.1。速度只能是1.1的速度。

网友:
【2楼】 newbier
看了一下界面,还是周立功的强点,看来周立功软件设计人员实力还行,硬件设计人员比较缺。
---------------------------------------
硬件如果是数电,周立功做得很多,模拟方面做得少,这点在他的产品中可以体现,关于模拟方面的资料他的网站上很少下载。
还有,周立功中有很多事专家级的高手,但是缺乏的是基础的测试人员。现在比较大的企业都会招专门的测试人员,找新产品的BUG。记得刚毕业的时候,有几个同学进了鸿友半导体,做得就是“找BUG",曾经有个扫描仪产品3000次扫描就会大约产生一次干涉条纹,问题就是没有找着,该产品也就一直没有上市。

网友:
这个固纬的软件我也下了一个,虽说有简体中文版本,但很多文字还很别扭,没真正的简体化

网友:
14楼】 xgame
【2楼】 newbier
看了一下界面,还是周立功的强点,看来周立功软件设计人员实力还行,硬件设计人员比较缺。
---------------------------------------
硬件如果是数电,周立功做得很多,模拟方面做得少,这点在他的产品中可以体现,关于模拟方面的资料他的网站上很少下载。
还有,周立功中有很多事专家级的高手,但是缺乏的是基础的测试人员。现在比较大的企业都会招专门的测试人员,找新产品的BUG。记得刚毕业的时候,有几个同学进了鸿友半导体,做得就是“找BUG",曾经有个扫描仪产品3000次扫描就会大约产生一次干涉条纹,问题就是没有找着,该产品也就一直没有上市。
---------------------------------------
严重同意

网友:
信号发生器 (原文件名:照片 003.jpg)

LAB6000结果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刚测了一下LAB6000的实际带宽

网友:
所谓带宽是指信号衰减3db时候的频率,请楼上将触发电平打到输出波形峰峰值的70%出,然后看看到哪个频率点逻辑分析仪的硬件频率计出现频率不准

网友:
数字信号门限电压并不是指峰峰值的70%吧,难道测错了

网友:
【19楼】 newbier 所谓带宽是指信号衰减3db时候的频率,请楼上将触发电平打到输出波形峰峰值的70%出,然后看看到哪个频率点逻辑分析仪的硬件频率计出现频率不准
------------------------------------------------------------------------------
看过你很多帖子,哥们应该是圈内的人。用设置触发电平的方式来评测带宽是否作假,这是个法子。
但多数的LA是没有触发电平设置的,所以这个法子又不通用,那么不同的LA间就很难有可比性。

【20楼】 seemrain   数字信号门限电压并不是指峰峰值的70%吧,难道测错了
-----------------------------------------------------------------------------
带宽和门限是两个概念
带宽指的是信号前端进FPGA之前的信号通道的带宽,是纯模拟电路的。
门限是电压信号转数字信号的时候,什么电压为0什么电压为1的一个判断门槛。
比如CMOS的30%和70%,TTL的0.8V和2.0V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门限。

网友:
数据导出是否还有其他格式可选?这么长时间,简直没法忍受啊

网友:
偶是搞数字、模拟电路设计的,这个对我来说是常识。大学里有一年多整天和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打交道,所以对这个也比较熟。要算圈内人士的话,实在不敢当。

网友:
【21楼】 McuPlayer

【19楼】 newbier 所谓带宽是指信号衰减3db时候的频率,请楼上将触发电平打到输出波形峰峰值的70%出,然后看看到哪个频率点逻辑分析仪的硬件频率计出现频率不准
------------------------------------------------------------------------------
看过你很多帖子,哥们应该是圈内的人。用设置触发电平的方式来评测带宽是否作假,这是个法子。
但多数的LA是没有触发电平设置的,所以这个法子又不通用,那么不同的LA间就很难有可比性。

【20楼】 seemrain   数字信号门限电压并不是指峰峰值的70%吧,难道测错了
-----------------------------------------------------------------------------
带宽和门限是两个概念
带宽指的是信号前端进FPGA之前的信号通道的带宽,是纯模拟电路的。
门限是电压信号转数字信号的时候,什么电压为0什么电压为1的一个判断门槛。
比如CMOS的30%和70%,TTL的0.8V和2.0V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门限。
--------------------------------------
上面这个是按照默认值测的呢

网友:
信号从夹具到比较器输入端是肯定有衰减的,质量好的不衰减、质量差的衰减很严重。保证信号源没问题的前提下,将门限电平设置成信号峰峰值的15%和85%,然后提高频率,然后看看到哪个频率点逻辑分析仪的硬件频率计出现频率不准。这个操作性要比我刚才说的强一点。有的逻辑分析仪门限电平只有一个,那就设置成峰峰值的70%就行了。

网友:
5V的TTL判别就是2V,还不到70%,怎么评估?

网友:
输入端口只有一片16245作缓冲,应该只有16位吧。

网友:
【23楼】 newbier
------------------------------------------------
俺推测你是圈内的人,其根据恰恰是你的一些非技术贴,嘿嘿。

网友:
阿莫,上几个大点的图(千万像素,景深别太小,正上方拍的那种),我想仔细瞅瞅那个前端buffer电路。

网友:
虽然看不到具体型号,大胆猜测一下中间两片大的IC应该是MCU+FIFO,

网友:
一个是FPGA,另一个是配置芯片
一个16位245搞定输入,旁边那个同步SRAM,USB用的是USB2.0转DMA桥,类似68013的方案

网友:
貌似没看到有FPGA厂商的标记的哇,楼上说的是固纬的LA吗?

网友:
打磨掉了,打上孕龙的LOGO了

网友:
看看那块孕龙LOGO的芯片,观察一下电源脚和GND脚,或者时钟输入脚,如果是FPGA的话,应能估计个大概型号.

网友:
csv格式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像二维图的dxf格式,是个非常通用的文件格式。
zlg的csv到处应该是自己做的,所以速度基本那样了。
固纬到处csv估计是用的别人的控件,哈哈哈,一是数据里面有垃圾,二是控件里的数据来回封装

确实台湾工程师喜欢用模块,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至少我接触的一些台湾工程师是这样的。

网友(2009-08-24):
长见识了

网友(2010-12-24):
其实这都是ZP东莞厂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