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今天收到PITOLAN的四轴套件,发帖纪录一步一步完成过程。第一次发帖,第一次入门呵

楼主(2009-07-10):
收到快递,包装惨痛都压憋了,急忙拆开检查,里面完好呵呵,所有电子配件被个泡泡袋包装着,放心了呵呵 另外如果发货时候能随即送上零件清单就好了,以便核实零件数量,(看到这么多东西,心里有些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做)
现在正对照网上找的PDF文件的清单核对零件,请问各位前辈指点下,我下面第一步应该做什么,是先组主控板,还是先搞电调

楼主:
看了好多帖子,发现只有那个做机架的PDF看明白了,呵呵,其他都不太明白该怎么做,有没有像那个机架一样的教程教怎么组装调试板子的PDF文件或帖子呵呵

网友:
这个链接是我发过的所有贴,可能有好多都沉下去了,研究一下应该都会做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list.jsp?search_text=pitolan&search_mode=3&bbs_id=9999

其中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我用的什么3.0V LDO

型号有我回贴回答过两次: RP102N301D

元件清单:
飞控的清单在飞控的原理图里面有
电调的详细制作说明里面有电调的元件清单
下面是调试板的

楼主:
终于核对分检完了零件,很不幸,零件有多有少,由于不太懂下面的叙述可能不专业,但能表达出我的意思
先来个分好的照片

分好后的照片,4个袋子是4个电调 (原文件名:DSC01834.JPG)

下面是挑选分好后剩下的东西

剩下的东西 (原文件名:DSC01835.JPG)

挑拣完毕后,电调部分缺少1UF电容*4个,主控板部分缺少下面照片红圈中的零件

红圈中的没有 (原文件名:缺少配件.JPG)

另外我发现网站里的主控板上都有3个500K的舵机可调电阻,为什么我的套件里没有,而零件单里也没有,可晚上的照片都有,是不是1.3版本已经不需要这3个可调电阻了?

已经快3点了,今天就做到这里,多谢pitolan 给我的电调资料,我争取明天能把电调搞出来一块呵呵,因为1UF的电容只有一个(先借用主控板上唯一的一个1UF电容呵呵

大家晚安,明天继续汇报

网友:
1.3版本不需要可变电阻了

剩下的东西中接插件就是 SV1 SV5 和 HANDER 3*2

MPX4115 在你照片中已经看到了塑料盒子中,黑色上面有个圆形金属片 中间有个洞 8个腿的  这是气压计

对电子不是很精通的话其实不建议买这样的散件,调试最好还要些仪器。
加速度计用热风枪会焊的更好些,助焊剂最好是低残留水质的助焊剂。

楼主:
谢谢5楼朋友注解,现在都搞明白了,除了1uF电容少了4个其他全部对应上了,1.3版本电调没有变化,我利用主控制板上1uF的电容先做一个电调,现在就动手,希望今天能搞定,OK了上帖子,

零件已经购买了,就要努力给它搞好,我的确不太懂电子,但是我又信心学会它,希望更多像LUZHENGMAO朋友一样帮助我,如果哪位朋友有1.3版本做好的主板,请帮忙上个清晰的正反面照片,我焊接参考下,谢谢

开工ing 稍后回报,再次感谢LUZHENGMAO

网友:
楼主.这些东东多少米呀!俺有兴趣

楼主:
回七楼,价格请联系pitolan 。
电调最小系统完成上图庆祝,用时近2个小时,以前没焊过贴片,一边摸索一边来,现在顺手多了,顺便说说自己经验,
1。清理主板,用卫生纸擦拭主板,可稍微用力,这样表面的氧化铜就能擦掉了。
2。上些助焊剂,用烙铁在焊点上度点锡以便焊接方便,
3。焊IC麻烦些,将IC放正先固定两个角的一个焊点,确定对准无问题了,在用烙铁给其他管脚上锡
4。焊元件有个小窍门,焊出来漂亮呵呵,就是先用烙铁固定上原件,歪七扭八没关系,然后把焊点上加点助焊剂,用风枪吹,呵呵原件自己就能滑动到应该在的位置,很整齐漂亮,(但是由于我还是初学焊锡上的多少没有把握,所以使焊点上的焊锡有多有少不是很好看,)总的来说觉得还行呵呵

有个问题,他提到的调试口,是不是就是旁边10根插针,电源供电在那里引线,PDF里没有标注,(可能有写,但我不知道怎么看呵呵)那位朋友有做好的板子上个图,标注一下谢谢

上两张工作中的照片,

清晰 (原文件名:DSC01840.JPG)

上锡 (原文件名:DSC01842.JPG)

完成呵呵 (原文件名:DSC01843.JPG)

网友:
我也从pitolan处收到了散件及成品,散件打开后看了一会儿,我就决定去重新配付眼镜及准备去电子材料行买放大镜及相关焊材,很怀疑那片IC怎么焊上去?不过看楼主焊得这么漂亮让我有点信心些!
成品及机架(RickyZhou机架)已经组合在一块了,目前等待四个无刷马达到货中,不过电调及飞控板、ppm编码器(RickyZhou)、接收机等的配线看得有点混乱,我大部分只能看着照片来做,而去找MK及这边的帖子只找到些局部画面的照片,pitolan的板子似乎优化过,和MK的板子有点差异,所以布线也不同,等我拍好照片再来请教各位了!
以下先回应楼主两张pitolan主板成品的正反面照片:

飞控主板正面 (原文件名:01.jpg)

飞控主板反面 (原文件名:02.jpg)

网友:
pitolan 焊接的助焊剂残留好多

看我焊的

楼主:
谢谢9楼的朋友,现在我的进展有了阻碍,调试板上COM口是公头,而我没有两边都是母头的链接线,所以我把调试板上的公坐换成了母座,不知道能不能用

用这个头,接COM延长线可以用吗,现在不敢上电实验,请前辈说下,PDF上只写了上电启动软件,可我不知道从哪里上电,另外与调试板连接的这个插口,红线在哪边?一般的电脑主板上都标志一个1,红线都是插在1那个角上,这个板子没标所以想问下谢谢

感谢能帮忙的朋友,其实你们不是帮我一个人,而是帮助将来像我我一的新人,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耽误1-2分钟解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
把母头的焊反面好像线序是对的,直接换应该不行

楼主:
接线已经全部找到了,要看PDF里的电路图有标注1点
下面上个测试全部链接件照片
有几点注意的照片中已经标的出来了,另外没有8V100MA的电源,可以用7.2V的电池组测试吗?谢谢

楼主:
luzhengmao朋友,能不能加我QQ923138842,或MSN sy-dw@163.com有问题咨询您方便呵呵

网友:
呵呵,感谢 luzhengmao 帮忙解答,由于今天还要加班,现在才上的网

楼主:公头母头是不是一样 我没有试过,你换的时候要注意,调试板和电脑连接是一一对应。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由于最近工作忙,所以只能提供散件了,我的淘宝地址是:http://shop34453009.taobao.com

再过一两周公司没这么多事后,我再上来搞搞气氛,上些聚人气氛的图来!

网友:
【6楼】 aolongserver

我目前用的电调都是没有用1uF的,就用的0.1uF代。

网友:
【9楼】 atango

欢迎台湾的爱好者一起来玩四轴!也希望你多来这!多上图!

网友:
【10楼】 luzhengmao

我的成品板不是我本人焊的,是外加工,工人不可能帮你清洗的,但是助焊剂是我给的,是进口的,我从SMT产线上拿的,是高级货。

网友:
你那工人焊1套给他多钱? 要不我这来焊把  质量可以大大提高

楼主:
【19楼】 pitolan

套件里主控板里有个1UF的,我现在已经将这个1UF的装到电调上了,问下主控板上可以用100NF的代替1UF吗?

现在我按照帖子里说的烧熔丝和写程序,都不成功,我如何知道调试板是否工作正常,然后才能确定是调试版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谢谢,请知道的朋友尽快指点,今天一天居然连一个电调都没做出来,照这样的进度,一时半或是做不玩了,

楼主:
【13楼】 luzhengmao
如果两个都是公头,用母头线连接后的结果是不是我下图花的这样,如果是的话,那么换成母头就不用变直接换就可以了,是否能行我现在还不清楚,因为我根本就无法完成熔丝和ISP写入,先上个图来确认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还有一种,黄线连得方法,你看看红黄两种,那种对

楼主:
再次谢谢luzhengmao 我找到了端口对应号,和您说的一样反过来接就对了,另外我焊的电调一次写入成功呵呵,如果有现成的连线的话,估计今天就能把电调搞定了,现在太晚了,睡觉,明天一早起来再干,现在已经迷糊了,在继续焊接的话,怕出错了呵呵

网友:
在串口线上折腾这么长的时间不值得,应该说我所用的这种串口线是可以直接买到现成的,是标准线中的一种。

网友:
AMPX4115A  八个脚的  我有一个6脚的    我看pitolan 的板子上有一个6脚的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上6脚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
【2楼】 pitolan
组装一个完整的四轴需要哪些?就是你淘宝店上的那些商品

网友:
完整的四轴 如何定义?

楼主:
写熔丝和ISP程序都正常,但是组完全部套件后,写调试程序时候出现错误如下图,是什么意思,我E文不懂呵呵,请帮忙看看

网友:
pitolan   能不能发表一个关于飞控板调整的帖子  例如500K可调电阻 怎样调节   相关测试点的电压   利于初学者和购买套件的朋友少走弯路  成功率提高

网友:
1.3 版本硬件没啥要调的 DAC 自动调整参考电压了

楼主:
32楼问题已经解决,CPU芯片焊接部量,补焊后OK

网友:
【33楼】 cncdiy

如luzhengmao 所说,目前的1.3版只要焊接无误,不需要进行调整,成功率100%!

网友:
我把调试板串口用母头焊接到反面,这样直接接电脑就直接可以用了,我调试了好久,现在下载0.41的程序下不进去,出错

楼主:
做了四个班子,只有一个班子正常工作,太不幸了

不行了困死了,要睡2小时了

醒了继续

网友:
【37楼】 snowcoffee
【38楼】 aolongserver

你們都把MK軟件的提示截圖發上來才好幫你們看﹐把LED燈的狀態也描述一下。你們只是這樣說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不行啊。

楼主:
现在电调的现象是,上电可以烧熔丝和BOOT,也可以写一次程序,但是写完程序后,就报错,然后就不能和CPU链接了,也就是说不能再烧熔丝和BOOT程序了更不能再写第三个程序了,经过我一天对比发现,好的电调在写熔丝和BOOT还有程序的时候,两个等都是熄灭的,而那三个电调在烧录的时候,两个灯都是微亮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用手捂住才能看出两个灯亮,这个是我在拍照中发现的,下面几张照片是烧程序时候报告的错误,还有微亮的灯

楼主:
按错了,没上图就发帖子了,下面是图上不了图了,我觉得烧录时候灯亮就是错误的特征,那位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虽然电调只搞定了3个,最后一个还是不行,打印错误是4,那位朋友帮看下图指教下

错误打印4 (原文件名:f6713ae519c7772c902775af5e4120d3.jpg)

在PITOLAN的鼓励下,先搞飞控主板了,大件已经焊完了,上个图庆祝一下呵呵

大件完工庆祝呵呵 (原文件名:DSC01882.JPG)

网友:
【42楼】 aolongserver

電調報4的原因MK的描述是﹕
4: Mosfet NA- doesn't always shut off
具體﹕
4, sollte man R16, R7, R18 kontrollieren (hier kann es auch sein, dass der gegenpolige FET kaputt ist, also wenn nach dem Messen, Nachloeten und sogar NA-Tausch der Fehler bleibt, dann mal NA+ tauschen.)

飛控板上電前
1\要先用萬用表測量5V電源對地\ 3V電源對地阻抗均正常后方可加電﹔
2\加電后測量兩路電源輸出是否正常﹔
3\測量MMA7260的三個輸出﹐并轉動板子﹐看輸出是否會動﹔(我記得是一個2V左右﹐兩個是1.3V左右﹐與手冊不太一樣。)
4\測量三路陀螺的輸出腳﹐并轉動板子﹐看輸出是否會動﹔(1.35V左右動)

以上正常后硬件基本沒有問題了﹐接下來先燒BOOTLODER﹐再升級程序﹐然后可以在MK軟件里看數據了。

楼主:
电调晚上在研究呵呵,飞控板子做完了,以上检查工作一次性通过呵呵,各个引脚电压正常,写程序时候,熔丝没问题,烧读都正常,但是写BOOT时候出错误,如下图:

请帮忙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已经写完了,正常的,你用调试板上的SIO连到飞控板上的SV1就能看到串口信息了,这个和电调不一样,ISP口和串口不在同一个接口上的。

网友:
楼主加油!争取早日飞行:)

网友:
我的四个电调  一个正常  一个LED2闪    2个烧不进程序  没有全部焊接完可以烧程序,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47楼】 snowcoffee

请你先认真的检查焊接有没有问题,还是不行你就发截图上来。

网友:
昨天晚上4个电调都好了,我用自己的烧写器烧程序的,2个烧不进去是因为复位电容存在的原因,拿掉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C相小三极管与电源地短路了,看了德国的网站才知道是C相有问题,从新焊接就OK了,4个电调都OK了,都能工作了,接下来要焊接飞控板了

网友:
1.3的板子是不是不用焊接500K可调电阻  1.2的需要焊

网友:
飞控是焊接好了,但是3v短路了,要好好找找哪里短路了,还有飞控怎么下载程序啊?怎么调试,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
Pitolan发过一篇帖子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4528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itolan&bbs_id=9999
不知是否楼主需要的就是这个!
另一位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9600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xj_1232005&bbs_id=9999

网友:
【51楼】 cncdiy

你的问题可以在5楼找到答案。

【52楼】 snowcoffee

43楼我有说大概的调试方法。

【53楼】 atango

不知道你的四轴现在做得怎么样了呢?

网友: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我 下载程序 这样的错误

网友:
【55楼】 snowcoffee

很有可能是芯片没有焊好,重点查M8的串口管脚。

网友:
主控板烧写BootLoader  感觉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57楼】 snowcoffee

你55樓的問題有沒有解決啊?如果已經解決請你回復一下﹐謝謝﹗

你57樓的問題是你用的芯片是M644P﹐而你的BootLoader文件是M644的﹐所以芯片ID不能對應﹐解決方法﹕

网友:
pitolan:
         现在正在安装ppm编码器,飞控板等配线都完成了,全部完成后会把所有配线接点拍好照片另开帖子传上来,请帮我看下配线接点是否正确!

网友:
电调一开始下载了10%,后来就一直和前面的一样,无法下载了,

飞控下载好了,要看看输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acc (原文件名:acc.jpg)

gyro (原文件名:gyro.jpg)

sim (原文件名:sim.jpg)

ss (原文件名:ss.jpg)

pitolan
这样参数  陀螺仪是不是坏了,3D显示跟着转的,怎么回事啊?而且单片机有点热,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59楼】 atango

加油!加油!加油!

【60楼】 snowcoffee
电调一开始下载了10%,后来就一直和前面的一样,无法下载了,
----------------------------
这种情况可能M8要换个了~~

这样参数  陀螺仪是不是坏了,3D显示跟着转的,怎么回事啊?而且单片机有点热,是不是短路了啊?
-------------------------------------------
CPU是有点热,正常的,陀螺漂的速度很快?看样子是正常的,这个陀螺才几十块钱,想不漂估计要换ADI的好几大百的试试看了。

网友:
pitolan
  也就是说,参数一切正常,那就晚上整机测试看看,天地飞的接收机是不是要改过才能用的啊?

网友:
【63楼】 snowcoffee

天地飞的接收机是需要改的,不改就需要配PPM编码板,要改你可以参考这个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187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n_ny_dxs&bbs_id=9999

网友:
请问pitolan板子 照相机  的角度陀机怎么接

网友:
装好电机后,1 4 转的很快   2  3 转的很慢    其他还不知道

网友:
【65楼】 cncdiy
请问pitolan板子 照相机  的角度陀机怎么接
----------------------------------------------
接收机的三根线外面还有两组三根线的信号,从里往外分别是接收机PPM输入、相机自动反馈舵机控制、LED夜航灯控制。

相机自动反馈舵机控制,因为怕使用的舵机突然大动作时电流过大拉下飞控的电源,所以舵机使用了另外一路+5v供电,我提供的早期的飞控主板有的是没有焊接第二个7805的,如果没焊是需要自己加一个的。

LED夜航灯控制同样也使用了第二路5V供电,它可以控制两组LED的,接法为中间一个信号为+5V,接LED的正极,两边两个信号是飞控控制闪烁的负极,接LED的负极。

【66楼】 snowcoffee
装好电机后,1 4 转的很快   2  3 转的很慢    其他还不知道
----------------------------------------------------------

转速的快慢是飞控自己调整的,你要先把四轴水平放着,用遥控器进行校准,之后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mega8坏了,调试器可以调试,IIC不能控制了,程序无法下载了 ,传感器设置平衡了剩下的三个电调速度也不一样,差别比较大,而且遥控器速度也提不上去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详细点的调试说明

网友:
【68楼】 snowcoffee

能否把問題描述詳細點?把出現問題的現象說一下﹐謝謝﹗

首先你要把問題定位一下﹐到底是電調問題還是飛控問題?

那么我們怎么判斷電調是不是好的呢?

按我提供的”電調詳細制作說明”先保証電調單機是工作正常﹐焊上電機﹐上電電調自檢正常﹐電機響聲清脆﹐大約過3秒紅綠亮﹐這基本判斷電調單機工作正常。

接著我們要判斷電調是否完全工作正常﹐把電調和飛控連接好﹐包括電源與I2C控制線﹐連接好后上電電調自檢﹐電調上的紅燈不應該亮(如果亮了說明電調沒有收到飛控發出的油門值)﹐然后我們可以用MK-TOOL去控制電調﹐選MOTORTEST﹐點上MOTORTEST ACTIV﹐根據你要測的電調的I2C地址選上﹐拉動邊上的油門滑塊馬達就會跟到轉﹐如果所用的電機是新西達的2212-1000KV的馬達﹐不帶槳全速電流在1.3A左右。

如果以上的測試電調都正常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网友:
下载程序烧不进去了,程序擦掉前  独立的OK的,连上飞控板没有接受到IIC信号,过几天买个mega8换了试试

网友:
pitolan    对了,1.3版中   1.2版的元器件要焊接吗?我目前一个都没有焊接

网友:
上周收到pitolan的套件,本周开始进入工作状态,第一次焊接贴片件,感觉放大镜倍数不够:)

按电调说明焊了电调的最小M8系统,但烧写熔丝时提示:-24错误,如下,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72楼】 snowcoffee

1.2的不用焊

【73楼】 hhui02

很有可能是你打开了MK-TOOL工具,它会独占串口,其实是不需要用PonyProg200来烧熔丝的,MK-TOOL在用ISP写BOOTLOADER时有作写熔丝的动作。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烧BOOTLOADER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刚才试试,出现下面的提示:

网友:
【75楼】 hhui02

线要插对了,调试板上的LED亮了没有呢?如果对了,灯也亮了,那还是请你检查下焊接吧。

看下图

网友:
调试板灯亮、线的位置、RST跳线帽插的都对、三端稳压器左边管脚(靠近PCB边缘的脚)对地电压是5V。
有可能是焊接问题,只能晚上下班回去检查检查。总想自己动手,别人也说给找个焊工焊,但这个小板不好麻烦人家,自己第一次整肯定会有问题,解决了问题也享受了DIY的乐趣:)谢谢。

网友:
换了一个MEGA8  程序可以下载了,但打印了一个a  明天把NA-相关的电阻电容都换了试试

楼主:
几天没来这么多帖子了哈哈,我的四轴终于完工,测试全部正常了,在这里再次感谢,pitolan, luzhengmao, atango 。。。。。等朋友们的热情帮忙,经过近2周的努力终于今天完成了四轴,期间碰上了很多问题,有的问题同上面的朋友一样,但是经过仔细的,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全部排除了故障,故障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接触不良,由于自己能力太差,又是第一次做贴片的东西所以频频发生接触不良现象,所以楼上的朋友们别着急慢慢检查一定会解决的,祝所有四轴爱好者能够玩的开心愉快。下面上两张照片由于资金问题我的机身比较简陋没有碳纤切割的呵呵,但是自己还是很满意哈哈。本人高中毕业,是个保安,文化水平低所以不会用华丽的语言表示心情所以,再次感谢pitolan,luzhengmao对我的指点和帮助,十分感谢。

这张是将要完成时候的照片呵呵 (原文件名:DSC01979.JPG)

网友:
pitolan  板子上的C130   C132   C133  10uf    是电解电容吧     都用10uf16V的可以吗

楼主:
飞了飞了,稍微调下微调,飞的巨稳,没想到,没想到,如此操控简单哈哈,上午还担心不敢飞呢呵呵,现在随便飞了哈哈
只有我自己飞,没有人拍照和录像,过会看看有机会在补照片哈哈

网友:
【81楼】 aolongserver

熱烈祝賀啊﹗﹗

【80楼】 cncdiy

我用的是MLCC 10V的﹐你用電解也是可以的﹐要注意極性。

楼主:
谢谢 pitolan 想问下那个大气压了传感器怎么使用能体现出他的作用啊

网友:
上次焊了一个电调的最小系统,已经成功完成BOOTLOADER,一上班就没有时间了弄了。今天晚上把器件都分类检查两遍,请教如下:

1、电调需要4个1微法电容,没有;这个是否需要100纳法的替代?
2、LED8个都是绿的(底部绿色),没有红色的;
3、LDO-3.0V器件是否是AAJ6S。
4、DAC_X574是否是D574/86Z0。

祝贺上面的朋友成功试飞:)

网友:
恭贺楼主!下次换我焊散件肯定要参考您这帖子~

网友:
用双龙下载器  烧644 可以吧 ?    如果烧写成功是不是红灯绿灯全亮  黄灯闪   升级0.74d 用双龙烧写也可以把?

网友:
【86楼】 cncdiy

我没有试过,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在V1.3中ENC03的REF是不是不用了,而相应的运放输入端是接到DACX574上?

网友:
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2009-11-09):
恭喜LZ飞行成功!

不过我想四轴飞行器最重要的是要调整程序吧,为何不将套件做成成品呢?而减低大家因为焊接不良产生的问题呢!

网友(2010-10-25):
我的四轴也能飞了,可惜自己技术不怎么样,飞不好……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才试试,出现下面的提示:

请问你后来是这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好玩好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每人回,自己顶···

后来检查发现是串口头接错了,母头要接在调试板的背面

网友(2011-02-22):
老帖啊,不过很有用。顶起!顺便佩服下!

网友(2011-06-06):
先回一个记倒起.

网友(2011-07-11):
膜拜神器!

网友(2012-01-1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LDO-3.0V器件是否是AAJ6S。可以用什么替代呢?

网友(2012-10-29):
just mark it for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