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厂家居然贴错标签!

楼主(2009-07-10):
我买了个6V的变压器准备驱动我的STM32开发板(板子是5V带稳压管的),
变压器标签上写6V,当我把板子通电后,屏幕一闪,便没了动静,
将变压器用万用表一测:10.82V!是板子许可电压的2倍呀!

见图:

标签 (原文件名:IMG0710223400.jpg)

实测 (原文件名:IMG0710223600.jpg)

网友:
哈哈 我买过 24V 出来是36V

网友:
你让他输出500mA,他就跌到了6V了。这是做变压器偷工减料中的减料方法。

楼主:
还好板子没有烧掉,因为有保护的。

网友:
买到这样的产品是伤脑筋!
是不是万用表有问题?瞎猜啊。我曾经有个指针式万用表测电压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
空载时是这样的

整流滤波后得到的是变压器次极的1.414倍,带载时会降下来。

网友:
如果有这么高的电压,自己在变压器内部加一个稳压块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
变压器的都这个毛病 你别期望它能有多准 你后级还得稳压 而且还留余量
6*1.4*精度 估计都最少9V去了

别买那几块钱一个的 上次我买了个给我开发板上供电12V的 带几个数码管和其他小东西都电流不够 搞得写不进程序
后来换了个大点体积的就好了 也不怎么发热

网友:
加个稳压块更麻烦!

举个例子吧:LM7806要求的最小压差2.5V,那么为了保证在AC电压下限188V时LM7806正常工作,整流后的输出应该是8.5V;可是,当AC电压达到上限242V时,整流后的输出电压将达到11V,6V输出500mA电流时的耗散功率将达到2.5W。如果是普通的塑胶Adapter外壳,散热不够理想,内部温度将会达到很恐怖的程度。

因此,对于比较娇气或要求比较高的电路,做实验时,最好不要直接用市面上买的低成本稳压器做电源,即使要用,也要事先测试一下。最好是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大功率稳压电路,可调的,再加上输出保护,也不会太复杂,但会可靠得多。俺以前做实验的时候最常用的是专门淘下来的AT电源。

怎么跟LS撞到一起去了,不好意思哈~~~

楼主:
居然有这种偷工减料的办法!

楼主:
=============================太多了,一起回复======================================
【1楼】 liuhengming  我以前买了个30V3A的变压器(驱动石墨发生电弧加热用的),那不是都快可以电死人啦!
【4楼】 sunkmsr   万用表肯定没坏。
【5楼】 hsztc     那也不该差这么多啊!
【7楼】 oldfang   有道理,换个大的。它偷工减料的办法是提高电压来加大允许电流,而实际上应该用大点的变压器。
=============================解决了=================================
总之,10块钱一个的变压器靠不住,现在我用旧电脑上拆下来的150块钱的长城电源O(∩_∩)O~!
这个电源再敢出这样的问题,那就只能说明世界上除了自制电源,没有质量可靠的了O(∩_∩)O~!
下次有空最好自制一个用环牛的开关电源,就放心了。

网友:
线性的变压器是这个样子的,除非内部有稳压电路.
而开关的电源就不会这样了,因为它内部已经有了稳压电路了.

网友:
如果内部没有稳压会这样的。
还有个笑话:昨天下午去麦德龙买水果,看起来明明是桃子,上面却都打着皇冠梨的标签,难道梨子又出了新品种?叫来理货员========标签全部打错了!

网友:
这个电源难道是变压器降压,然后再整流滤波出来的电压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估计你还能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用电高峰时,输出电压低,用电低峰时,输出电压高这种事情,我们实验室的电压能差上10V。

楼主:
【13楼】 zcdz123  经典!我认为是标签贴错了,以前我买了个9V的测也是10点多伏,这可能跟桃子的问题一样——贴错了
【14楼】 kanfor   电源电压测过了223V,不算高,我家有时达到243V还算正常,也不会出问题。不过这给我提了个醒——以后要先稳压再变压再稳压,才放心。我采用的方案是冰箱、电视用稳压器+长城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难道是变压器降压,然后再整流滤波出来的电压吗?
-----------------------------------------------------
市场上这类产品很多。为节省成本造成的,只叫整流器,不叫稳压器。

楼主的板子上如果是用稳压块而不是用稳压管(不知你的接法),即使用了你买的输出10V的变压器,也不会有问题。
如果你板子上要得到5V的稳压,购买未经稳压而输出6的整流器是不妥的。

网友:
我私下里认为,你买的变压器歪打正着,可以应用。

如果板子输入电压规定为6V,想办法将一个7806的稳压块放到整流器里去。

网友:
7805一般10V以下都能正常工作的,最高可以到35V,只是效率低,发热大而已,不用担心的

网友:
差不多的,还有你的电网电压不一定是220V,特别是晚上特高。

我的CD机外接电源是4.5V的,我到街上买了个质量比较好的一种,上面标的还是PANASONIC呢,应该是假的,标称是4.5V 800mA
实测是9V多,打开看了下用料还不错,在上面加了个7805后用,到现在还好好的,不过不是放在CD上用了,给一块51做的内外温度采集的供电,一天工作24小时。(N年了,想想CD是什么年代的就知道了)

楼主:
我的板上有稳压管,板子好好地,但是稳压管之前的一个贴片电容炸的我满脸是渣,囧……

网友:
上次有朋友说他的路由器发热量很大,老死机,我拿万用表测了下变压器,标称12V,实际测得20V,太恐怖了。 还是Linksys的呢

网友:
一般写着“AC-DC ADAPTOR”、“电源适配器”的工频变压器都是不带稳压的,标称的电压都是变压器的交流输出有效值,*1.414再减去稳压管的压降就是实际输出值。我家hp的扫描仪的原装变压器,标称15v,实际20+。只有写明“稳压直流电源”的才是标称值。

网友:
经常遇到,最好用稳压电源.带保护的最佳!!!!!!!!!!要不,麻烦多了!!!!!!!!!!!!

楼主:
下次我给开发板换个更牛逼的三端稳压管。

楼主(2009-08-24):
此贴这么快沉下去了?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的问题嘛,厂商没标错,上面有些网友不是讲的很清楚么。 大家都知道变压器交流整流后只滤波不稳压后出来的电压就是差不多这个值。

网友:
表不离人,人不离表。第一次上电前,万用表量一边。

网友:
表不离人,我也是每次用新电源上电都测电压。
新的产品板第一次上电,最好用直流稳压电源,一个是有过流保护,二是可随时监控整机电流

网友:
我买回来用的都会改造一下的,加个三端稳压,要用4.5v啊什么的就用lm317,原来外壳没空间就外挂一个小盒子,电子市场场有得卖的。日产的变压器电源我也侧过一样的,就连SONY CD配的4.5v开关电源空载输出也不准。Nokia手机变压器的就更高的吓人了。呵呵自己做吧相信自己!

楼主:
自己一顶,立刻奇效……

楼主:
对,自己做最好,可我万用表坏了还没修好,怎么做?旋钮铜片丢了,准备DIY跳档开关用飞仙连接上去……

网友(2016-02-14):
>贴片电容炸的我满脸是渣

ceramic capacitor will explore when over 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