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4出现奇怪跳变干扰

楼主(2009-07-10):
以下是电路图

此电路 r32=10k  c15=330pf,r33  r34=5.6k ,当10k电位器r36处于中间位置时候出现严重的跳变干扰(ad结果的最后2位不停的跳),电位器滑动到接近两端,但是还没有到达两端时干扰开始变小甚至消失(ad结果不跳),分了独立的模拟地(r36,AGND,r34)数字地(Dgnd,c15)均无效,搞了很多天了没有结果快崩溃了,

网友:
猜测:给VREF提供的参考电源内阻太大。
把R33/R34换小点的电阻试试(如1k/1k),再不济在VREF对地并一个1μF试试。

楼主:
VREF 是共享的电源的   1k 刚才试验过了 不行 还是跳变  ,,用电脑的usb接口输出的5v作为电源,和独立的5v电源均不行,问下楼上的大哥 “VREF对地并一个1μF”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并电容是因为怀疑VREF不稳定,因为VREF是取自电源的,不是正经的基准源。
另外的可能就是走线问题。

楼主:
还是不停的跳变,ad输出是0-255,,奇怪的是跳动可变电阻R36 大约在50以下 和200 以上 就正常了显示的数字不跳动,,中间的这断个位数字总是不停的跳动不能稳定住,可以确定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电路是照搬的别人的。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DC0804_SC=P2^0;
sbit ADC0804_RD=P3^7;
sbit ADC0804_WR=P3^6;
sbit DAC0832_SC=P3^2;

sbit DUAN=P2^6;     //74HC573的LE端    LED的段选端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LED的位选端

uchar Tem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显示字库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adc0804_start()           //AD0804的启动函数
{
        ADC0804_WR=1;
        ADC0804_WR=0;
        ADC0804_WR=1;
}

void wei_1(uchar wei)
{
        WEI=1;
        P0=wei;
        WEI=0;
}

void duan_1(uchar duan)
{
        uint i;
        DUAN=1;
        P0=Temp[duan];
        DUAN=0;
        for(i=150;i>0;i--);
}
show(uchar DATA)      //显示
{
        uint a,b,c;
        a=DATA%100%10;
        b=DATA%100/10;
        c=DATA/100;
        wei_1(0xdf);
        duan_1(c);
        wei_1(0xbf);
        duan_1(b);
        wei_1(0x7f);
        duan_1(a);
        wei_1(0xff);
}

main()
{
        uchar ADC0804_data;
        ADC0804_SC=0;                 //让SC一直为低
DAC0832_SC=1;   //关掉0832
        while(1)
        {
                adc0804_start();          //启动ADC0804
                delay(5);                 //延时
                ADC0804_RD=0;             //RD为低
                delay(5);                 //延时
                ADC0804_data=P1;          //将ADC0804的数据传出
                delay(5);                 //延时
                ADC0804_RD=1;              //RD为高
                delay(5);                 //延时
                show(ADC0804_data);        //把数据让数码管显示出来,
   }                            //这个函数在原来的动态扫描中直接调用就行了
}

网友:
你的电位器不会有问题吧。用固定电阻搭搭看,或者质量好点的。

还有就是Vcc、Vref和输入端用视波器看看。

不行再深入检查。

楼主:
谢谢啊,我这就去看

楼主:
电位器 没有问题啊  换了好的也一样  邪门了啊

楼主:
都搞了几天还是这样 郁闷啊

楼主:
大家救救我啊

网友:
去掉R33,R34

网友:
VREF悬空即可

楼主:
去掉R33,R34VREF悬空 跳变干扰依旧啊

楼主:
谁能解释下这个现象啊  :当10k电位器r36处于中间位置时候出现严重的跳变干扰(ad结果的最后2位不停的跳),电位器滑动到接近两端,但是还没有到达两端时干扰开始变小甚至消失(ad结果不跳)

网友:
最后2位跳?是否DI1,DI0两位?这两个引脚接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2009-12-25):
我做出来更加离谱呀,255-209正常,209-190变成了255,而之后有正常,有几段数值又不正常,快崩溃了。。。

网友(2014-08-21):
请问楼主解决了,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