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胜的WM8987音频解码芯片

楼主(2009-07-10):
世界上很多著名mp3用的都是欧胜的WM8987这块音频解码芯片!!不知各位怎么都没有提到它,我的魅族M6SL用的就是这块芯片,我觉得效果可能是国内最一流的,所以想问问大家,怎么没人用这块芯片啊??难道是因为买不到!?那阿莫你进一些回来吧!!真的很好的片子啊!!

网友:
WM8987L是一款低功耗、高品质的立体声编码解码器(CODEC),专为便携式数字音频应用而设计。

该器件集成了立体声或单声道麦克风,以及一个立体声桥接式负载(BTL,差分式)或单端耳机的完整接口。由于无需单独的麦克风放大器或者耳机放大器,外部元器件需求得以减少。先进的内置数字信号处理器可以为麦克风或线路输入提供均衡、3-D音效增强及自动电平控制。

WM8987L可以工作在主时钟或从时钟模式下,多种主时钟频率包括用于USB设备的12或24MHz,或者诸如12.288MHz和24.576MHz的标准256fs速率。主时钟可以直接生成不同的音频采样率,如96kHz、48kHz、44.1kHz等,无需外接的锁相环(PLL)。

WM8987L的电源电压可以低至1.8V,但它的数字内核可以由一个低至1.42V的电源供电,从而节省电量,所有电源的最高电压为3.6V。另外,还可以通过软件来控制芯片的各个部分是否通电。

WM8987L采用极小而薄的4x4mm COL封装,非常适和用于超级便携式或可佩戴系统。

DAC的信噪比为98dB ,ADC的信噪比为90dB (‘A’ weighted@ 48kHz,3.3V )
内置耳机驱动器
- 单端或桥接式负载(BTL,差动式)驱动
- >40mW的输出功率(16Ω / 3.3V )
- DAC输出到32Ω的桥接式负载(BTL)耳机: 信噪比为86dB、 总谐波失真为-66dB
完整的立体声/单通道麦克风接口
- 差分或单端麦克风连接
- 可编程的自动电平控制(ALC)/噪声门限
数字均衡器
低功耗
- 立体声回放时为8 mW (供应电压1.8V / 1.5V)
- 录音&回放时为13 mW (供应电压1.8V / 1.5V)
低电源电压
-模拟电压:1.8V-3.6V
- 数字内核: 1.42V-3.6V
- 数字I/O: 1.8V-3.6V
256fs / 384fs或USB主时钟频率: 12MHz, 24MHz
音频采样率: 8、11.025、16、22.05、24、32、44.1、48、88.2、96kHz 直接从主时钟内部生成
4x4mm COL 封装
与WM8750L 的寄存器兼容

从性能上看是不错,与带MP3解码的SOC配合起做MP3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是啊,怎么就一个兄弟回啊!!那些牛人们怎么不说话啊??

网友:
想发烧就使用WM8741。

网友:
好买吗? 多少米

网友:
欧氏大多都是廉价的大路货,hi-end级的大多是bb公司的。

网友:
指标没有TLV320AIC23好。

网友:
就是啊 这个帖子咋就没人顶哦   我也正想问问  为啥都用vs1003这款解码芯片呢
      其他的芯片不好买还是咋滴呢   望高人指点啊   !!
?????????

网友:
VS1003是MP3解码芯片,输入MP3,输出音频;WM8987是CODEC,输入WAV,输出音频,无解码功能。

网友:
飞芯的好,不是欧胜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