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在MULTISIM10的管脚?

楼主(2009-07-11):
下图中,LM317的管脚哪个是地?哪个是进端?哪个是出端啊?谢谢了

还有就是336-5 如下图 如果纯粹把他当成一个降压的原件 是不是从2进 3出 上面就有5V电压?

网友:
LM336如不用调节端,接法和普通稳压管相同.

网友(2010-03-21):
我的multisim怎么没有317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