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PGA的IO口出错

楼主(2009-07-11):
硬件:   EP2c5Q208   PIN_3(input) 直连到 PIN_5(output)

PIN_5--->MAX202--->电脑RXD  电脑TXD-->MAX202--->PIN_3
之后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   为什么接收到的数据会出错呢

网友:
这样的提问 谁知道答案就是神了

网友:
因为有错误!

网友:
你的pin3和pin5有没有连起来?

网友:
硬件:   EP2c5Q208   PIN_3(input) 直连到 PIN_5(output)

是直接连起来的吗?

PIN_5--->MAX202--->电脑RXD  电脑TXD-->MAX202--->PIN_3

还是中间加了这么多东西?

如果直连的话,那么MAX202的接收输出和PIN_5输出碰到一起了。一般这样做是违反设计规则的,需要加逻辑门

网友:
问的不太清楚,就没有办法回答。

网友:
把程序贴下看看吧,不然怎么说呢。

网友:
建议检查下
1. 地线连了没有?
2.时钟设置波特率和采样率对否?
多数由于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