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装备 2.4英寸 TFT LCD 触摸屏

楼主(2009-07-11):
2.4英寸 TFT LCD 买的是 34元的 + 2元的转接板;PCB是自己设计做的;再配上触摸屏及控制器IC。MCS-51单片机用的是STC11L60XE 。

全部元件 (原文件名:全部元件.jpg)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啊!呵呵!!!!!!!!!!!!!!!!!!那个34的TFT我也收藏了在,可惜没有时间玩,就没买!

楼主:
有空将触摸程序调试好。

网友:
挺好的,没用啊

网友:
51还是很慢啊

楼主:
MCS-51单片机用的是STC11L60XE,运行速度是传统51的8-12倍。我使用33MHz晶振时,模拟ISP操作VS1003B 和SD卡,可以流畅播放192kbps 44kHz的MP3歌曲。显示图片、文字速度也很快。显示上图的文字时我用的11.0592M,为了显示一个看一个字,每个字显示后面加了2ms延时。

网友:
这个51不是很慢的 和AVR一样也是单周期的指令

网友:
楼主 还有没有多的PCB啊?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错

网友:
TFT是在哪买的?

楼主:
楼主 还有没有多的PCB啊?
PCB多余转让或易货交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27a335693e8338ba7aebe3a6df136539&x_id=0db2

TFT是在哪买的?
TFT快卖完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2-2cf2178c23c9cc37cc42ee7f9aefc99e.htm

楼主:
触摸屏显示效果(有人提出,做个产品,小朋友可以写字画漫画。看看是不是有雏形了!):

今天触摸屏调试时发现X-、 Y+设计时调了,PCB上要更改。

网友:
做的很不错
可否上传源码?

网友:
能上些资料不?? ~~  mark~~~

网友:
好羡慕啊,顶》》》》》》》

楼主:
程序在“AS-04单片机实验开发板”上硬件(STC11L60XE 11.0592MHz)实验调试通过。
(AS-04 MCU StudyBoard + LCD1602 + 2.4 TFT LCD touch panel + OLED + VS1003B MP3)

/*----------------------------------------------------------------------------------------------
TFT LCD实验01:        显示彩条、单色彩色、小图片的测试
Cx51语言程序,文件名:main.c等
程序在“AS-04单片机实验开发板”上硬件(STC11L60XE 11.0592MHz)实验调试通过。
(AS-04 MCU StudyBoard + LCD1602 + 2.4 TFT LCD touch panel + OLED + VS1003B MP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周密,20090714。QQ1881003,http://shop34222612.taobao.com/
-----------------------------------------------------------------------------------------------*/

由于时间问题,没有自己编程写程序(有空还是应该自己写),不是原创;PCB设计和硬件焊接组装是原创。
特此声明!如果网友认为侵权,请联系我(QQ 1881003)!

致谢:
LCD程序根据LCD屏店主提供的以及其他网友的程序移植修改;
触摸屏手写程序根据网友“正点原子@SCUT”的STM32程序移植修改;
OLED程序根据网友“草真多”的AVR程序移植修改。

这里顺便说一句,移植修改程序,有时候比自己编写还费神费事哦!

程序和原理图如下:

(为了方便初学单片机的网友,这里是Keil 工程文件,可以直接使用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61600.rar(文件大小:65K) (原文件名:LTM024D250 UH7843S  STC11L60XE 11.0592MHz -1.rar)

注意UH7843的 3、4要交换,最好将2、5也交换,调试时才发现的,开板前检查了N次,都没发现。一定要先做几个样品才是,但为了省钱就没有。

楼主:
/*-----------------------------------------------------------------------------------------------
TFT LCD实验01:        显示彩条、单色彩色、小图片的测试
Cx51语言程序,文件名:main.c等
程序在“AS-04单片机实验开发板”上硬件(STC11L60XE 11.0592MHz)实验调试通过。
(AS-04 MCU StudyBoard + LCD1602 + 2.4 TFT LCD touch panel + OLED + VS1003B MP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周密,20090714。QQ1881003,http://shop34222612.taobao.com/
-----------------------------------------------------------------------------------------------*/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lcd.h"

void main(void)
{
          MUC_Init();

                LCD_Init();
                //LCD_ON = 1;
                while(1)
                {
                LCD_test();
                }
}

楼主:
/*-------------------------
         VCC        22        --|         |--1        GND
         VCC        21        --|         |--2        GND
         VCC        20        --|         |--3        GND
        VCCIO        19        --|         |--4        #RST
        VCCIO        18        --|         |--5        NC
          D0        17        --|         |--6        #RD
          D1        16        --|         |--7        #WR
          D2        15        --|         |--8        #CS
          D3        14        --|         |--9        RS
          D4        13        --|         |--10        D7
          D5        12        --|         |--11        D6

VCC        :2.6~3.3V
VCCIO        :1.6~3.3V
-------------------------*/

#include "lcd.h"
#include "define.h"

uint color[]={0xf800,0x07e0,0x001f,0xffe0,0x0000,0xffff,0x07ff,0xf81f};

void delay_us(uchar t)                //延时函数t=1时为1us延时程序
{
        {
                for(t=0;t<1;t++)    //125应根据实验进行补偿调整为123(11.0592MHz)
                {;}
        }
}

void delay_ms(uint t)                  //延时函数t=1时为1ms延时程序
{
        uchar  j=0;                    //根据汇编代码分析表明,用j进行的内部循环大约延时8us(12MHz)
        while(t--)
        {
                for(j=0;j<113;j++)    //125应根据实验进行补偿调整为123(11.0592MHz)
                {;}
        }
}

void MUC_Init()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写寄存器地址函数
void LCD_WR_REG(uchar index)
{
//        delay_us(10);
        LCD_RS = 0;
        LCD_CS = 0;
        DATA = index;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RS = 0;
}

//写8位数据函数
void LCD_WR_DATA8(uchar pd)
{
//        delay_us(10);

        LCD_RS = 1;
        LCD_CS = 0;
        DATA = pd;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RS = 0;
}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输入:dbw 数据位数,1为16位,0为8位。
void LCD_WR_CMD(uchar dbw,uchar index,uint val)
{
        LCD_RS = 0;
        LCD_CS = 0;
        DATA = index;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RS = 0;

        delay_us(1);

        if(dbw)
        {
                LCD_RS = 1;
                LCD_CS = 0;
                DATA = (uchar)(val>>8);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RS = 0;
        }
        delay_us(1);

        LCD_RS = 1;
        LCD_CS = 0;
        DATA = (uchar)val;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RS = 0;
}

/*

//读16位寄存器数据函数
//输入:index 寄存器地址
//输出:
unsigned int LCD_RD_REG16(uchar index)
{
        unsigned int pd;

        LCD_RS = 0;
        _nop_();
        _nop_();
        LCD_CS = 0;
        _nop_();
        _nop_();
        DATA = index;
        _nop_();
        _nop_();
        LCD_WR = 0;
        _nop_();
        _nop_();
        LCD_WR = 1;
        _nop_();
        _nop_();
        LCD_CS = 1;
        _nop_();
        _nop_();
        LCD_RS = 0;
        _nop_();
        _nop_();

        LCD_RS = 1;
        _nop_();
        _nop_();
        LCD_CS = 0;
        //OEB = 0x00;
        DATA = 0xFF;
        LCD_RD = 0;
        _nop_();
        _nop_();
        LCD_RD = 1;
        pd = DATA;
        LCD_CS = 1;
        LCD_RS = 0;

        pd = pd<<8;

        LCD_RS = 1;
        _nop_();
        _nop_();
        LCD_CS = 0;
        _nop_();
        _nop_();
        LCD_RD = 0;
        _nop_();
        _nop_();
        LCD_RD = 1;
        pd = pd + DATA;
        LCD_CS = 1;
        LCD_RS = 0;
        return pd;
}

*/

//写16位数据函数
void LCD_WR_Data(uint val)
{
        //LCD_RS = 1;
        LCD_CS = 0;
        DATA = (uchar)(val>>8);
        LCD_WR = 0;
        LCD_WR = 1;
        DATA = (uchar)val;
        LCD_WR = 0;
        LCD_WR = 1;
        LCD_CS = 1;
        //LCD_RS = 0;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delay_ms(20000);
        LCD_RST = 0;
        delay_ms(1000);
        LCD_RST = 1;
        delay_ms(1000);

        //initializing funciton 1
        delay_us(10);
        LCD_WR_REG(0xA1);
        delay_us(16);
        LCD_WR_DATA8(0x00);
        delay_us(90);
        LCD_WR_REG(0xA0);
        delay_us(10);
        LCD_WR_DATA8(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0,0xC8);

        delay_ms(20);

        LCD_WR_CMD(0,0x72,0xA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3,0x04);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5,0x45);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6,0x2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7,0x08);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8,0x08);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9,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F,0xF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1,0x81);        //

        delay_ms(2);

        LCD_WR_CMD(0,0x0D,0x2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1,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2,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1,0x37);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2,0x02);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3,0x24);
        delay_us(1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4,0x1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5,0x0A);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6,0x82);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7,0x01);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E,0x25);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F,0x59);
        delay_us(10);

        //GAMMA设置
        LCD_WR_CMD(1,0x30,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1,0x0444);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2,0x0555);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3,0x0444);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4,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5,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6,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7,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8,0x0444);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9,0x0555);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A,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B,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C,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D,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E,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F,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0,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1,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2,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3,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4,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5,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6,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7,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8,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9,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A,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B,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C,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D,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E,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F,0x0666);

        delay_us(400);
        LCD_WR_CMD(0,0x85,0x74);
        delay_us(40);

        LCD_WR_CMD(0,0x00,0x04);        //扫描方向控制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1,0x07);        //扫描方向控制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2,0x00);        //X
        LCD_WR_CMD(1,0x03,0x0000);        //Y

        //面板大小设置
        LCD_WR_CMD(0,0x04,0xEF);        //结束列数(0~239)
        LCD_WR_CMD(1,0x05,0x013F);        //结束行数(0~319)

        //窗口设置
        LCD_WR_CMD(0,0x06,0x00);        //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_CMD(1,0x07,0x0000);        //垂直起始位置
        LCD_WR_CMD(0,0x08,0xEF);        //水平结束位置
        LCD_WR_CMD(1,0x09,0x013F);        //垂直结束位置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A,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B,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C,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4,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5,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6,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7,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8,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3,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9,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B,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C,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A,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D,0x0E);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0,0x06);                //开显示
        LCD_WR_REG(0x0E);
        delay_us(100);
}

//演示程序
void LCD_test()
{
        uint temp,num;
        unsigned int *p;
        uchar n,c,g;

//        LCD_WR_CMD(0,0x00,0x20);          //改变垂直方向显示
//        LCD_WR_CMD(0,0x01,0x07);          //改变垂直方向显示
        LCD_WR_CMD(0,0x02,0x00);          //X
        LCD_WR_CMD(1,0x03,0x0000);  //Y
        LCD_WR_CMD(0,0x04,0xEF);          //结束列数(0~239)
        LCD_WR_CMD(1,0x05,0x013F);  //结束行数(0~319)

        //显示彩条
        LCD_WR_REG(0x0E);
        LCD_RS = 1;
        for(n=0;n<8;n++)
         {
            temp=color[n];
                        for(num=40*240;num>0;num--)
            LCD_WR_Data(temp);
                        delay_ms(1);
         }
        delay_ms(100);

        //显示单色彩色
        for(c=0;c<8;c++)
        {
                temp = color[c];
                LCD_WR_CMD(0,0x2,0);        //0-239
                LCD_WR_CMD(1,0x3,0);        //0-319

                LCD_WR_REG(0x0E);
                LCD_RS = 1;
                for(n=0;n<240;n++)
                {
                                for(num=0;num<320;num++)
                          LCD_WR_Data(temp);
                                delay_ms(1);
                 }
           delay_ms(100);
        }

        //显示小QQ图标
           for(g=0;g<8;g++)
        {
                for(c=0;c<6;c++)
                {
                        LCD_WR_CMD(0,0x02,c*40);
                        LCD_WR_CMD(1,0x03,g*40);
                        LCD_WR_CMD(0,0x04,c*40+39);
                        LCD_WR_CMD(1,0x05,g*40+39);

                        //LCD_WR_CMD(0,0x00,0x64);
                        LCD_WR_REG(0x0E);
                        LCD_RS = 1;
                        p = gImage_qqp;
                           for(num=0;num<1600;num++)        //
                        {
                                LCD_WR_Data(*p++);
                                        //delay_ms(1);
                        }
                }
        }
        delay_ms(100);
}

楼主:
昨天调成功的OLED

网友:
LZ 很猛,那个触摸屏那么便宜啊??
有时间我也做下。

网友:
楼主的TFT和VS1003模块很好,我经过半天努力就把TFT完全焊接并演示成功了!

网友:
爱消失在7月末

网友:
#include<avr/io.h>

unsigned long int color[]={0xf800,0x07e0,0x001f,0xffe0,0x0000,0xffff,0x07ff,0xf81f};

//数据控制总线
#define          CS_H          PORTD |= (1<<2)
#define   CS_L    PORTD &=~(1<<2)

#define          RS_H    PORTD |= (1<<3)
#define          RS_L          PORTD &=~(1<<3)

#define          RD_H     PORTD |= (1<<5)
#define          RD_L          PORTD &=~(1<<5)

#define          WR_H    PORTD |= (1<<4)
#define          WR_L    PORTD &=~(1<<4)

#define          RST_H   PORTD |= (1<<6)
#define          RST_L   PORTD &=~(1<<6)
extern unsigned char  hao[];
#define   DATA    PORTC
//写寄存器地址函数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char index)
{
//        delay_us(10);
        RS_L;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index;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写8位数据函数
void LCD_WR_DATA8(unsigned char pd)
{
//        delay_us(10);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pd;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输入:dbw 数据位数,1为16位,0为8位。
void LCD_WR_CMD(unsigned char dbw,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int val)
{
        RS_L;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index;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if(dbw)
        {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8);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delay_us(20);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写16位数据函数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int val)
{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8);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30);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delay_ms(20000);
        RST_L;
        delay_ms(1000);
        RST_H;
        delay_ms(1000);

        //initializing funciton 1
        delay_us(10);
        LCD_WR_REG(0xA1);
        delay_us(16);
        LCD_WR_DATA8(0x00);
        delay_us(90);
        LCD_WR_REG(0xA0);
        delay_us(10);
        LCD_WR_DATA8(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0,0xC8);

        delay_ms(20);

        LCD_WR_CMD(0,0x72,0xA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3,0x04);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5,0x45);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6,0x2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7,0x08);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8,0x08);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9,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F,0xF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71,0x81);        //

        delay_ms(2);

        LCD_WR_CMD(0,0x0D,0x2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1,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2,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1,0x37);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2,0x02);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3,0x24);
        delay_us(1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4,0x13);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5,0x0A);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6,0x82);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27,0x01);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E,0x25);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F,0x59);
        delay_us(10);

        //GAMMA设置
        LCD_WR_CMD(1,0x30,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1,0x0444);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2,0x0555);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3,0x0444);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4,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5,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6,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7,0x0333);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8,0x0444);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9,0x0555);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A,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B,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C,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D,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E,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3F,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0,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1,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2,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3,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4,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5,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6,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7,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8,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9,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A,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B,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C,0x0777);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D,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E,0x0666);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4F,0x0666);

        delay_us(400);
        LCD_WR_CMD(0,0x85,0x74);
        delay_us(40);

        LCD_WR_CMD(0,0x00,0x04);        //扫描方向控制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1,0x07);        //扫描方向控制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2,0x00);        //X
        LCD_WR_CMD(1,0x03,0x0000);        //Y

        //面板大小设置
        LCD_WR_CMD(0,0x04,0xEF);        //结束列数(0~239)
        LCD_WR_CMD(1,0x05,0x013F);        //结束行数(0~319)

        //窗口设置
        LCD_WR_CMD(0,0x06,0x00);        //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_CMD(1,0x07,0x0000);        //垂直起始位置
        LCD_WR_CMD(0,0x08,0xEF);        //水平结束位置
        LCD_WR_CMD(1,0x09,0x013F);        //垂直结束位置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A,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B,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0C,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4,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5,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6,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7,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8,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3,0x00);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9,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B,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C,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1,0x1A,0x01FF);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D,0x0E);
        delay_us(10);
        LCD_WR_CMD(0,0x10,0x06);                //开显示
        LCD_WR_REG(0x0E);
        delay_us(100);
}
//*******************************演示程序********************************

void LCD_test()
{
        unsigned int temp,num,s;
        unsigned char n;

        LCD_WR_CMD(0,0x02,0x00);     //X方向开始点
        LCD_WR_CMD(1,0x03,0x0000);   //Y方向开始点
        LCD_WR_CMD(0,0x04,0xEF);     //X方向结束点
        LCD_WR_CMD(1,0x05,0x013F);   //Y方向结束点

        LCD_WR_REG(0x0E);            //写数据命令控制
        CS_L;
        RS_H;
        for(n=8;n>0;n--)
        {
            temp=color[n];
                for(num=20*240;num>0;num--)
                LCD_WR_Data(temp);
        }
        for(n=8;n>0;n--)
        {
        LCD_WR_CMD(0,0x02,0x00);
        LCD_WR_CMD(1,0x03,0x0000);
        LCD_WR_CMD(0,0x04,0xEF);
        LCD_WR_CMD(1,0x05,0x013F);

        LCD_WR_REG(0x0E);
        CS_L;
        RS_H;
            temp=color[n];
                for(s=0;s<240;s++);
                for(num=0;num<320;num++)
                LCD_WR_Data(temp);
        }
        CS_H;
}

楼主:
//写寄存器地址函数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char index)
{
//        delay_us(10);
        RS_L;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index;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写8位数据函数
void LCD_WR_DATA8(unsigned char pd)
{
//        delay_us(10);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pd;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写寄存器数据函数
//输入:dbw 数据位数,1为16位,0为8位。
void LCD_WR_CMD(unsigned char dbw,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int val)
{
        RS_L;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index;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if(dbw)
        {
                RS_L;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8);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20);
}

//写16位数据函数
void LCD_WR_Data(unsigned int val)
{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8);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delay_us(30);

        RS_H;
        delay_us(20);
        CS_L;
        delay_us(20);
        DATA = (unsigned char)val;
        WR_L;
        delay_us(20);
        WR_H;
        delay_us(20);
        CS_H;
        delay_us(20);
        RS_L;
}

去掉延时

楼主:
1、如果使用以前网上流传的程序,678脚是错误的。2、电源要处理

/******************************
//RS指令选择:0 命令   1 数据
//RS------PC3
******************************/
#define   LCD_RS_H           PORTC |= 1<<3
#define   LCD_RS_L     PORTC &= ~(1<<3)

/*****************************
//写控制信号
//WR-----PC4                                               (改接我的TFT LCD板的CS)
******************************/
#define   LCD_WR_H     PORTC |= 1<<4
#define   LCD_WR_L     PORTC &= ~(1<<4)

/******************************
//读控制信号
//RD-----PC5                                               (改接我的TFT LCD板的WR)
******************************/
#define   LCD_RD_H     PORTC |= 1<<5
#define   LCD_RD_L     PORTC &= ~(1<<5)

/******************************
//CS片选信号:0 无效     1 有效
//CS-----PC6                                               (改接我的TFT LCD板的RD)
*******************************/
#define   LCD_CS_H     PORTC |= 1<<6
#define   LCD_CS_L     PORTC &= ~(1<<6)

/******************************
//LCD复位:0 复位    1  正常
//RST----PC7
******************************/
#define   LCD_RST_H    PORTC |= 1<<7
#define   LCD_RST_L    PORTC &= ~(1<<7)

/*************************
       数据输出口
**************************/
#define DATA  PORTA

网友(2009-11-09):
请问 lz有 3.5寸的手机屏资料吗 ?排线编号是TFT8K0940FPC,谢谢

网友:
想知道TFT是在什么地方买到的```

网友:
【32楼】 zhou__mi
积分:74
派别:
来自:
        1、如果使用以前网上流传的程序,678脚是错误的。2、电源要处理

你确定678脚是错误的吗?

网友(2010-01-12):
呵呵  好东西啊  买了3块  虽然一起买了转接板,但还是不方便,一直想做个这样的转接板,没想到楼主已经做了
不知道楼主现在还有没有转接板,要是有触摸板和IC的话那就更好了。

网友(2010-02-18):
楼主也是成都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学习

网友:
起得比鸡早。呵呵~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10楼】 zhou__mi :
PCB多余转让或易货交换: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27a335693e8338ba7aebe3a6df136539&x_id=0db2
里面说全套散件58元,到你的店铺一看却是100元了?

网友(2010-06-12):
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0-08-19):
回复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dc1631b1ad8a2cc34d9972a5e656c821&x_id=0db2&received_or_posted=0&buyer_or_seller=0

网友:
不错的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

能不能贡献触摸的调试工程文件

trucy2010@163.com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1-07-04):
很强大支持下先

网友(2011-10-19):
STC的单片机用久了,引脚容易氧化,不知道是不是没做好防潮

网友: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技术强人啊

网友(2012-08-24):
请问LZ有没有AVR的LCD TFT驱动例程,我是一个学生级初学者,弄了好久都没搞出来啊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学习!我还在倒腾1286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