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7289芯片死机,使用过的谈谈看法!

楼主(2009-07-11):
ZLG7289作为一款键盘、显示扩展接口,的确编程简单,占用端口少,使用也挺方便。

但我在使用中碰到两个问题:1.运行中,用手摸晶振引脚,7289不工作;晶振外壳已经接地,晶振周围做铺地处理;(注:16M晶振、22pf谐振电容)
                          2.采用dsp控制(28016),使用中,偶尔会出现显示异常,异常的现象是个别数码管的值没有被及时更新,修改间隔时间,问题仍然存在。随机出现,但多次一定会有。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遇到过数码管的漏电流导致7289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
ZLG7289
ZLG7289是用单片机设计的键盘、显示扩展芯片,“用手摸晶振引脚”的确会死机。
我原来在使用的时候发现容易受干扰,表现就是数码管闪烁。
后来不用了

网友:
用过,用在工业环境,一直没有发现问题。而且是两个7289同用一个数据线。

楼主:
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用硅橡胶盖住晶振的引脚,虽然现在不怕“摸”,心里还是发慌,也许16M的晶振太高了,下次换小点试试看。

网友:
资料上推荐的晶振多高? 16M好像是有点高。
另外DPS和他通讯时,SPI接口的时钟速率是否超过推荐值?

我用ZLG7290CP (I2C接口)也有几K了,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另外ZLG7289 (以前)有专门用于工业环境的版本,重庆那边很多工业仪表都在用,只是价格稍微贵点。

网友:
ZLG7289 这个东西好像是“单片机+程序”来的,不是真正的“硬件”。

网友(2009-10-21):
ZLG7289就是一片单片机,贴了名而已

网友:
利用一个单片机口接他的复位脚吧,定时他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