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电源我用9V的开关电源可以吗?

楼主(2009-07-11):
我这里只有一个9V的电源,插头合适,但是不知道极性合适不

网友:
  LZ这话有点意思,“不知道极性合适不”。这个你总得确定,不然到时候吃亏还是自己

网友:
我这里只有一个9V的电源,插头合适,但是不知道极性合适不
-----------------------------------------------------
判别不难哈,楼主手头上是暂时没有万用表吧。

网友:
插进去 能工作就是对的   能冒烟就是错的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能开机是对的(电压对,极性对),开不了机(可能电压低了,也可能极性不对),冒烟(电压高了)。
本来对于这种帖不消回答!但想起老外的说明书,还是回答了!!----老外写说明书都把操作者当傻瓜来看,写的很细!!
建议别浪费莫哥的磁盘空间!!呵呵

网友:
你两真搞笑,
你怎么不说火星人了
火星人

网友:
啊!楼上的这个都被你知道,莫非

你真的刚从火星回来???呵呵

网友:
我晕倒

大家看看 LZ  竟然积分

【楼主位】 xiaobendan 仲跻东
积分:1607
派别:
来自:

严重不符啊!!

再看看他的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任何事情都要经过之后才明白!

不错,呵呵!!

网友:
老外写说明书都把操作者当傻瓜来看,写的很细!!
----------------------------------------------
厂家怕担责任。

楼主:
是啊,买回来的东西,上面也没有标什么正负极,资料里面也没有PCB可以看。
只有原理图,原理图上面的符号我也没有用过,怎么能靠主观来确定他的正负极呢?
只有这么一个东西,万一坏了,就不能测试了。
我的积分高是因为我来的多,来的早
我搞是都是极简单的东西,都是直接用220的东西,没有用过直流电源。即使用,我会弄一个整流桥在前边,这样用户不管怎么接都不会错误,再加压敏和保险丝,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了。
这么复杂的东西我第一次接触,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网友:
LZ:东西在你那里!叫我们怎么样判断呢?烧一一个就经历了呀!!呵呵

网友:
串个二极管,能工作的就可以了,不能工作的,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