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袖珍示波器V1.1版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9-07-11):
基本设计思路:

作为业余爱好者,手头上的资源有限,金钱也有限,所以这个经济型袖珍示波器的DIY方案设计出发点就是:

1. 成本低,尽量采用常用器件,方便业余爱好者自行采购。我只是提供不容易买到的元件(PCB、TF座、微型按键、微型开关、插座、LCD、外壳等等)

2. 易调试,没有JTAG设备的朋友,可以购买已经焊好并装有加载程序的电路板,提供整套源程序,用USB可以直接连PC下载、更新和编写自己的应用程序

3. 实用易用,DIY套件中包括了小巧精美的外壳,组装完成后就是一台完美的便携式实用仪器,配合漂亮的操作界面,相信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乐趣

至于这个经济型袖珍示波器的技术指标虽然低了一点,但是对于多数测量音频电路、电源电路、通信接口、变频驱动、长周期信号等等是足够用的了。

技术指标定的高,在实际业余制作条件下,那些计量校准、工作稳定性,抗干扰指标等等都是难以保证的。那些诸如:CPU时钟、RAM存取、总线及USB

或以太网信号测量、高频及视频电路等等场合,就算这种“土炮”能用,你也不敢相信不是?建议还是用专业的示波器吧!

总之,这个经济型袖珍示波器的应用定位,我认为也就是介于万用表与专业示波器之间的一种补充罢了。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另外,请各位大侠高手能对这个电路图多提宝贵意见!好坏都想听听!

有关的操作使用说明请参阅:“经济型袖珍示波器”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92609&bbs_page_no=1&bbs_id=3043

新的V1.1版PCB图请参阅:“经济型袖珍示波器PCB图”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07184&bbs_page_no=1&bbs_id=3043

软件操作界面的评估软件请参阅:“经济型袖珍示波器操作界面评估演示程序”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2437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ure&bbs_id=9999

网友:
不错啊,做的那个外壳很漂亮啊,不好搞外壳吧

网友:
楼主啊,,  期待您的大作完成。。  魏坤的示波仪没赶上。。 这次一定不能再错过了。。

网友:
MRAK一下,楼主何时准备出套件?

网友:
期待啊~想弄一个玩一下~学习一下~

楼主:
【3楼】 plc_avr : 过10天吧,我得把电路板做出来,焊好元件和把软件调好了,给大家看到一个真实可信的东西,
而不是调试手版,以免被骂。

网友:
好!期待你的大作,关注中。。。。。。

网友:
好啊!顶一个!

网友:
【楼主位】 bure
没有JTAG设备的朋友,可以购买已经焊好并装有加载程序的电路板,提供整套源程序
------------------------
既然可以提供给客户,为何不直接上传上来? 会有更多人感兴趣并且购买你的套件的。

我们这里是鼓励开源的。开源的帖子能置酷,并且允许广告销售。 谢谢。

楼主:
回阿莫老大:
软件正在调试中,我承诺一定会放到坛子上来,目前主要是在完善各个操作细节,这些很费时间,粗制滥造的东西,我是不敢拿出手的。一个人要完成从外壳选择、安装结构设计、元件电路设计、PCB板设计、焊接调试、软件编写等等一系列事情,还要完成其他日常工作,确实有点吃力,请大家谅解!另外:将来能否请阿莫老大帮帮忙,处理分发购买套件的事情。我则可以抽出多一点时间来回复问题和改进设计。唉!一想到“收订、采购、联系加工、零件分装、包装、发运、收款”等问题心里就发怵。

网友:
【13楼】 bure
---------------------
谢谢支持。COOL !

另:PCB文件你不用放出来,防止被人快速COPY你的成果摆在淘宝上盈利。

楼主:
谢谢阿莫老大提醒!

网友:
只是有疑问,用SP3232产生-+5V,能带的了两个IC吗?这个纹波可能比较大哦。

楼主:
TL082在正负5V的供电下,电流才不到4mA,HC4051则低于100uA,而SP323220mA以上的输出能力,因此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
出了套件一定通知一下,我订一套先!!

网友:
呵呵,帮顶,你这STM32能做示波器,俺那DIY优盘开发板肯定也能做.只是对TL084做出来的示波器波形频率上限能到多少?想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
哈哈,把您的几个相关贴都看了一遍,就这贴的原理图有参考价值.希望楼主能一诺千金,弄完后将能开源的尽量开源,大伙跟您学学,蛮不错的.
阿莫和大伙对您满怀期望,别让大伙失望哟!

网友:
期待有个好的结果,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可靠工作的示波器,要求不高,1M以内的波形就可以了,关键频率、幅度等参数能正确给出就好。

楼主:
复:【21楼】 gdrc 古道热肠   TL084做出来的示波器波形频率上限能到多少?

据我的经验,TL084因为是J-FET结构,因此常用在高输入阻抗的场合,频率特性受分布电容影响较大,由于实际电路的分布参数影响,平坦响应带宽在GAIN=5时,能做到0.5MHz就很不错了。我这款示波器因为模拟带宽设计为200KHz,所以刚刚够用。

又:等我忙完了目前的一些俗事,再努力一把,开源软件过几天就发上来。谢谢关注与鼓励!

网友:
哈哈,好,支持楼主,该做的俗事还是要做的,这年头,生活不太容易,干什么都要讲究可持续发展.

网友:
刺噢~~~~~操!不顶不行!

网友(2009-08-16):
欺待啊.不过俗事折磨人.还是要生活的.

网友(2009-09-16):
强帖留名,一个fans从此产生。

网友:
谁能给说说被测信号输入一直到送入单片机这一块电路? 看不明白……

网友:
看不明白的是那部分,是Ain前的还是后的?

网友:
前吧?  Ain是不是就是被测信号经过衰减或者放大之后接入单片机了么?那Ain之后不就是单片机了么?

网友:
就是那个那个多路选择开关HC4051之前的那部分,怎么就放大缩小成那么多路了?

网友(2009-11-04):
楼主解释一下吧.HC4051那部分,为什么放大缩小成那么多路,V0是什么?

不懂.呵

网友:
HC4051是模拟开关(请下载HC4051的数据手册查阅功能),连接并联分压网络,V0是直流偏移电压。

网友:
Ain怎么不见钳位电路?STM32内部有吗?

另外,-5V电源是sp3232产生的吧!

网友:
回:【41楼】 Microchen2008
---------------------------
探头输入已经经过R1 510k,所以HC4501已经可以提供足够的钳位。

sp3232唯一的作用就是提供 +5V -5V,这种方法虽说比较“江湖”,但不失为一种便宜方案,

网友:
请教楼主D3(S34)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这个二极管为什么直接接到LTC4054电池端呢?

网友:
S34和LTC4054是两个不同的供电方案,如果焊上了LTC4054,要把S34焊下来,(注意LTC4054 没有装上电池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另外特别要注意电池的极性)

网友:
望眼欲穿!
实在等不及了,出来转悠看看。

网友(2009-12-21):
Its good,  do any one have schematic and gerber in protel

网友:
回复 网友A:

had .but you can translate this one with google translate
【楼主位】 bure
没有JTAG设备的朋友,可以购买已经焊好并装有加载程序的电路板,提供整套源程序
------------------------
既然可以提供给客户,为何不直接上传上来? 会有更多人感兴趣并且购买你的套件的。

我们这里是鼓励开源的。开源的帖子能置酷,并且允许广告销售。 谢谢。
and
【13楼】 bure
---------------------
谢谢支持。COOL !

另:PCB文件你不用放出来,防止被人快速COPY你的成果摆在淘宝上盈利。
and you can login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07184&bbs_page_no=2&bbs_id=3053
and you will find what you want.v1.1 is the last

网友(2010-01-21):
回复 网友B:
TL082在正负5V的供电下,电流才不到4mA,HC4051则低于100uA,而SP323220mA以上的输出能力,因此是可以胜任的。

请问楼主,您怎么想到用 3232 供电的呢? 非常有创意,呵呵。

网友:
记号。。。。欲购。。。。

网友(2010-02-22):
上面电路里,有一大串电容并连,为什么这样处理?

网友:
主要是不想有太多的型号元件出现,造成采购困难。

在数字电路中,在cpu、dsp、memory等周围,为了避免高频谐波、线路串扰等,都有退耦电容,布线时要求这类电容尽量靠近电源管脚。

大电容的高频性能很差。通常电容越大,其谐振频率越低。一旦超过谐振频率,电容将表现成一个电感,完全起不到滤波的作用。如果用N个小电容并联,由于每个小电容的谐振频率都很高,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0-08-13):
很经典啊

网友(2011-08-15):
高手无处不在,在学STM32膜拜一下

网友(2011-11-30):
刚来,很多东西不懂,要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