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C 连接SIM卡无法注册?

楼主(2009-07-11):
在用SIM300C 中
用命令 AT+CREG    反馈 一直为 +CREG:0,0 或 +CREG:0,2
用命令 AT+CSQ     查询信息质量时 一直为 +CSQ: 3,0 或 +CSQ:9,0

不知道是SIM300C的问题还是电路的问题...
我在SIM_VDD中并联了 104,105,220NF 的电容 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必须接天线。
先不要上SIM卡
直接AT+CSQ,返回值12以上。

SIM卡检查指令:AT+CPIN?

楼主:
确实是天线问题,谢谢 lengqing13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