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语言编程报错,急!!附有程序及报错内容。(芯片是AT90S8535的,用ICC编的)

楼主(2009-07-11):
程序如下:
#include "io8535.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iom1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WD164(unsigned char *disdata)
{
uchar mid;
int i,j;
int x;
PORTA&=~0x02;
for(j=0;j<3;j++)
{
  mid=disdata[j];
  for(i=0;i<8;i++)
  {
   x=mid&0x80l;
   if(x==0)
    PORTA&=~0x01;
   else
    PORTA|=0x01;
   PORTA|=0x02;
   mid=mid<<1;
   PORTA&=~0x02;
  }
}
}
main()
uchar ddata;
{
ddata[3]={1,2,3};
do{
  WD164(ddata);
  }While(1);
}

报错如下:
!W C:/icc/include/io8535.h(3): C:\shuma\s.c(1): #warning directive: "This header file may not be current. Please use io8535v.h instead"
!W C:/icc/include/iom164.h(4): C:\shuma\s.c(3): #warning directive: "This header file may not be current. Please use iom16??v.h instead"
C:\icc\bin\imakew -f s.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90S8535  -l -g -Wa-W  C:\shuma\s.c
!W C:/icc/include/io8535.h(3): C:\shuma\s.c(1): #warning directive: "This header file may not be current. Please use io8535v.h instead"
!W C:/icc/include/iom164.h(4): C:\shuma\s.c(3): #warning directive: "This header file may not be current. Please use iom16??v.h instead"
!E C:\shuma\s.c(28): declared parameter `ddata' is missing
!E C:\shuma\s.c(30): type error: pointer expected
!E C:\shuma\s.c(30): illegal expression
!E C:\shuma\s.c(30): syntax error; found `1' expecting `;'
!W C:\shuma\s.c(30):[warning] expression with no effect elided
!W C:\shuma\s.c(30):[warning] expression with no effect elided
!W C:\shuma\s.c(30):[warning] expression with no effect elided
!E C:\shuma\s.c(30): syntax error; found `}' expecting `;'
!W C:\shuma\s.c(30):[warning] missing return value
!W C:\shuma\s.c(30):[warning] empty declaration
!E C:\shuma\s.c(31): unrecognized declaration
!E C:\shuma\s.c(31): unrecognized declaration
!E C:\shuma\s.c(32): extraneous old-style parameter list
!W C:\shuma\s.c(32):[warning] declaring a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E C:\shuma\s.c(32): redeclaration of `WD164' previously declared at C:\shuma\s.c(5)
!E C:\shuma\s.c(33): unrecognized declaration
!E C:\shuma\s.c(33): syntax error; found `1' expecting `)'
!E C:\shuma\s.c(33): skipping `1'
!W C:\shuma\s.c(33):[warning] declaring a function without prototype may cause errors
!E C:\shuma\s.c(34): unrecognized declaration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C:\icc\bin\imakew.exe: 's.o' removed.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网友A:
#include "io8535v.h"
//#include "iom164.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WD164(unsigned char *disdata)
{
    uchar mid;
    int i, j;
    int x;
    PORTA &= ~0x02;
    for (j = 0; j < 3; j++)
    {
        mid = disdata[j];
        for (i = 0; i < 8; i++)
        {
            x = mid & 0x80l;
            if (x == 0)
                PORTA &= ~0x01;
            else
                PORTA |= 0x01;
            PORTA |= 0x02;
            mid = mid << 1;
            PORTA &= ~0x02;
        }
    }
}
int main()
//uchar ddata;
{
    uchar ddata[3] = {1, 2, 3};
    do
    {
        WD164(ddata);
    }
    while (1);
    return 0;
}

楼主:
谢谢,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呢?在Proteus中怎样实现这个程序的仿真呢?我的就是不行,帮我改改行吗?图如下:

网友:
我只帮你改了语法问题,逻辑问题没有看。
你把proteus的工程文件发上来看看。

PS:
从程序逻辑上看了下,这句
   x = mid & 0x80l;
应该为
   x = mid & 0x80;

两点疑问:
1. 你的数码管打算用164来同时驱动 位和段?而且不用限流电阻? ,常见的用法是共阳端接VCC,段经限流电阻接164的Qn
2. 你没有进行数码管的段码编码,是不能直接显示出1,2,3的,要先定义一个数组,存放1,2,3三个数字的段码,然后在w164的程序中
   对这个操作
void WD164(unsigned char *disdata)
{
    flash uchar segs[]={/*你定义的段码在这里,google一下数据管段码生生器*/};
    uchar mid;
    uchar i, j;
    PORTA &= ~0x02;
    for (j = 0; j < 3; j++)
    {
        mid = seg[disdata[j]];//转换
        for (i = 0; i < 8; i++)
        {
            if (mid & 0x80)
                PORTA |= 0x01;
            else
                PORTA &= ~0x01;
            PORTA |= 0x02;
            mid = mid << 1;
            PORTA &= ~0x02;
        }
    }
}
int main()
{
    uchar ddata[3] = {1, 2, 3};
    WD164(ddata);//静态显示,不是扫描,不用循环
    while (1);
    return 0;
}

网友:
你的proteus文件我打不开,我的版本低,不过道理我已经给你说了,自己试着改吧,其实只要按我在3楼说的做就行了。

楼主:
这个段码好了,可是这个C文件怎么用呢?先前的那个C文件怎么办呢?

网友:
晕,成生段码选择生成C格式,不是汇编格式。

网友:
算了,俺好人做到底,都帮你做好,已调试通过,以后“不急”的时候加强练习,不能永远吃现成的,这样永远学不好。

1.我重画的Proteus 图(6.9SP4),注意我没有在数码管的段到164的Q输出端加限流电阻(手懒),仿真无所谓,你做实际电路的时一定要加,500欧姆左右,否则长时间工作会烧数码管或164。

2. LED 段码生成器软件

3. 段码生成器使用截图

4.源程序
#include "io8535v.h"
//#include "iom164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WD164(unsigned char *disdata)
{
    flash uchar segs[]={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uchar mid;
    uchar i, j;
    PORTA &= ~0x02;
    for (j = 0; j < 3; j++)
    {
        mid = segs[disdata[j]];//转换
        for (i = 0; i < 8; i++)
        {
            if (mid & 0x80)
                PORTA |= 0x01;
            else
                PORTA &= ~0x01;
            PORTA |= 0x02;
            mid = mid << 1;
            PORTA &= ~0x02;
        }
    }
}
int main()
{
    uchar ddata[3] = {1, 2, 3};
        PORTA=0;
        DDRA = 0XFF;
    WD164(ddata);//静态显示,不是扫描,不用循环
    while (1);
    return 0;
}

5.运行结果

楼主:
怎么程序还是通不过呢?又报错:
C:\icc\bin\imakew -f led.mak
    iccavr -c -IC:\icc\include\ -e -DAT90S8535  -l -g -Wa-W  D:\lcd\led.c
!E D:\lcd\led.c(18): "const" object 'segs' cannot have local storage class. Please make it a static or global object.
C:\icc\bin\imakew.exe: Error code 1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你帮了我这么多次,我就认你为师傅吧,以后我不懂就就来找你哟!

楼主:
好像是什么储存空间不够用了,难道是icc让我们用常量或是全局变量吗?

网友:
你的ICC版本太低(我用的7.16A),不支持局部flash变量 ,把它改成全局的就行了。

    flash uchar segs[]={
        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void WD164(unsigned char *disdata)
{
    uchar mid;
    uchar i, j;
    PORTA &= ~0x02;
    for (j = 0; j < 3; j++)
    {
        mid = segs[disdata[j]];//转换
        for (i = 0; i < 8; i++)
        {
            if (mid & 0x80)
                PORTA |= 0x01;
            else
                PORTA &= ~0x01;
            PORTA |= 0x02;
            mid = mid << 1;
            PORTA &= ~0x02;
        }
    }
}

楼主:
谢谢了,我一定从现在开始打牢基础。

网友(2013-05-08):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o8535v.h"
//#include "iom164.h"
#include "macros.h"

大神求助,方便留Q吗我等级低操作不方便,想请教AT90S8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