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串口地址方式通信问题??难道是PIC的bug???

楼主(2009-07-11):
在pic多机通信中,采用9位模式区分数据和地址。

当ADDEN=0,发生和接收均正常。

当ADDEN=1,TX9D=1,接收中断正常相应。

当ADDEN=1,TX9D=0,本来应该不会有接收中断,但是居然接收中断了,而且接收的数据错误。

不知是哪里错了?

请高手看看,谢谢啦!

本人刚刚接触PIC。

# include  <pic.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string.h>
# include"sci.h"
__CONFIG( HS & WDTDIS& PWRTEN& BOREN& UNPROTECT );

unsigned char
sci_Init(unsigned long int baud, unsigned char ninebits)
{
int X;
unsigned long tmp;

/* calculate and set baud rate register */
/* for asynchronous mode */
tmp = 16UL * baud;
X = (int)(FOSC/tmp) - 1;
if((X>255) || (X<0))
{
  tmp = 64UL * baud;
  X = (int)(FOSC/tmp) - 1;
  if((X>255) || (X<0))
  {
   return 1; /* panic - baud rate unobtainable */
  }
  else
   BRGH = 0; /* low baud rate */
}
else
  BRGH = 1; /* high baud rate */
SPBRG = X; /* set the baud rate */

SYNC = 0; /* asynchronous */
SPEN = 1; /* enable serial port pins */
CREN = 1; /* enable reception */
SREN = 0; /* no effect */
TXIE = 0; /* disable tx interrupts */
//---------------------------------
    RCIE=0;
    ADDEN=1;
//--------------------------------
TX9  = ninebits?1:0; /* 8- or 9-bit transmission */
RX9  = ninebits?1:0; /* 8- or 9-bit reception */

//-----------------------
  TRISC6=1;
  TRISC7=1;

//--------------
TXEN = 1; /* enable the transmitter */

return 0;
}

void interrupt ccc(void)
{
if(RCIF&&RCIE) //SCI interrupt
{
  TRISD=0;
    // if((RCREG==2)  && (ADDEN==1) ) ADDEN=0;
// if(ADDEN==0)
        PORTD=RCREG;
        TRISC0=0;
        RC0=RX9D;
       // RCIF=0;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GIE=1;
  PEIE=0X1;
RCIF=0;
  sci_Init(9600, SCI_NINE);
  TRISC0=0;
RC0=0;
  TRISD=0;

while(1)
{
       TX9D=1;//地址
          RC0=0;
        // TX9D=0;//date
        sci_PutByte(0X55);
  DelayMs(10);

}

}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的RCIE=0应该为RCIE=1

网友:
PIC BUG? OR  程序 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