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中调试 ICC AVR 程序

楼主(2009-07-11):
前一段时间一直忙着做JTAG仿真器的硬件,用来调试AVR STUDIO 中的用GCC AVR编译的C语言程序,因为刚开始学习AVR ATmega16单片机时是用ICC AVR编程的,习惯用它编程了,可开发AVR单片机项目时如果出现问题,在ICC AVR中解决就比较麻烦,就忙活着改用AVR STUDIO中的GCC AVR 了。由于心理上比较依赖ICC AVR编程,经过在网上仔细搜查,有了点线索,经过认真调试学习,终于可以顺利的在AVR STUDIO中用JTAG 仿真器调试ICC AVR程序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总结一下,希望对习惯用ICC AVR编程,而又想在AVR STUDIO 中用JTAG仿真器调试的朋友提供点帮住,在次特别感谢OUR AVR论坛的开源共享。
我总结有两种途径实现AVR STUDIO中仿真调试ICC AVR 程序。
第一种途径:在ICC AVR中编程,在AVR STUDIO中调试,编程和调试分离。
    第一步:在ICC AVR中编辑程序,而后编译,保证编译后没有语法错误。
    第二步:用JTAG 仿真器把目标板和PC机连接起来,保证AVR STUDIO能通过
            JTAG 仿真器和目标板顺利通讯,即保证硬件连接正常。
    第三步:在AVR STUDIO中打开第一步中已编译的工程中的扩展名为*.cof 的调试文件,这时AVR STUDIO就自动生成一个扩展名为*.aps 的STUDIO工程。
    第四步:如果第二步的硬件连接正常,在执行第三步时,AVR STUDIO 就会自动进入第一步编写的ICC AVR程序的仿真调试界面中。
    第五步:这时你就可以尽情的调试遇到的各种问题了!

    优点:对习惯用ICC AVR 7以下版本的朋友很适合!
    缺点:编程和调试分离,需要ICC AVR 和STUDIO来回切换,比较费事。

第二中途径:和GCC AVR一样,在AVR STUDIO编程调试AVR C语言程序。这需要ICC AVR的AVR STUDIO插件。具体的怎么在AVR STUDIO中使用ICC AVR 我感觉没有必要再赘述了,“万事皆通”,熟悉了GCC AVR或ICC AVR 后ICC AVR 在STUDIO中编程调试就可以学会的。下面我把安装ICC AVR插件的方法简单介绍如下。
     第一步:下载安装ICC AVR 的AVR STUDIO插件AvrIccPluginSetup。是从OUR AVR论坛上下载的,但具体是那个朋友上传的记不清了,这里重新上传一下,不知道可以不,多有得罪!
     第二步:下载安装微软的dotnetfx2.0软件。安装第一步时会自动提示要安装此软件,按照提示下载安装即可。
     第三步:下载安装ICC AVR 7 版本的编程软件。此版本的软件和破解在OUR AVR论坛中随处就可以找到,下载安装即可。

     优点:程序的编制和调试都可以在AVR STUDIO中实现。
     缺点:需要安装附带的软件,比较占电脑内存。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总结,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希望各位高手大侠给与批评指正。

ICC AVR的AVR STUDIO插件: AvrIccPluginSetupourdev_460379.rar(文件大小:725K) (原文件名:AvrIccPluginSetup.rar)

网友:
谢谢啦,我一直都是ICC编译,STUDIO调试。楼主能不能将AvrIccPluginSetup 、dotnetfx2.0软件也传上来?

楼主:
下载AvrIccPluginSetup后安装,回自动提示下载dotnetfx2.0的,安装完即可,上面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kingofkings 于:2009-07-12,12:56:10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0]AVR32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楼主:
请问版主怎么移动,我发帖超过24小时,无法再编辑修改了。

网友(2009-08-12):
用iccavr6.31可以被嵌入到Studio里吗?必须要是iccavr7吗?谢

楼主:
用ICCAVR6.31不能被嵌入到STUDIO。必须用ICCAVR7!     因为STUDIO中的 ICC 插件要求的是ICCAVR7!

网友:
先mark,以后慢慢细读

网友(2009-11-03):
做个标记

网友:
请教一下给为大侠,我已经装上了以上的插件,可是在变异的时侯出现“Error creating process”,是不是我没有设置好。怎么解决,请教大家了!我是新手!

楼主:
请你再说清楚点,或者发个图片上来!

网友:
"下载AvrIccPluginSetup后安装,回自动提示下载dotnetfx2.0的”我安装后没有提示下载dotnetfx2.0,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是先安装了AvrStudio417版,然后卸了ICC AVR6.31版再装ICC-AVR 7.14C破解版,运行AvrStudio4新建项目里多出了ICC,
不过打了个圈的,如图:

网友:
我试了第二种
但是好像不能用啊
提示

楼主(2010-01-11):
15 楼的老兄:打圈的属于正常,我用的时候也是这样!
17 楼的老兄:你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我把程序放在桌面上就好了,但路径中不能出现汉字!

网友:
我也出现17楼的情况,将文件放在桌面上依然如此 。

楼主:
回 22 楼:放在桌面上时路径中不能用汉字。再者ICC AVR 7要破解的,不能要4K限制的。试试!

网友(2010-05-12):
太好了, 我正为这个发难, 可以联机调试了。

网友(2010-07-28):
回复 楼主:

奎奎 你好 按上面要求我的怎么没有加进icc 只有gcc

楼主(2010-08-29):
按操作来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总结,非常感谢!

网友(2011-01-23):
新手先MARK了、。

网友(2011-06-04):
谢谢 保持联系...

网友(2011-07-04):
楼主你用的ICC版本和AVRSTUDIO的版本可否告知一下,

网友:
这都行啊?高手哦!收藏了。

网友(2011-10-05):
楼主,你把avr studio 和iccavr 版本公开下啊?

网友(2011-12-14):
回复 楼主:

整个工程文件在AVR STUDIO能调试吗?

网友:
插件安装不了啊,要先安装icc7么

网友(2012-08-08):
编译错误提示icc plug-in: Error: Object file not found on expected location
找不到目标文件  .o

之前有网友提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2012-11-06):
装了那个插件为什么每次打开Studio都弹出一个提示框来呢?

网友:
忘了,看了又记起来了,谢啦

网友(2013-08-03):
资料来的正是时候,学习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