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型PLC的复位电路电容要做一下调整,才能保证使用其他型号51的可靠复位

楼主(2009-07-11):
在测试简易型PLC自带的STC10F16XE时,每次上电工作正常。

当更换成STC89C52RC时,上电无法工作,端口电平不断闪烁,应该就是复位不到位的原因 。
于是把复位电容从原来的1uF改成10uF,89C52RC上电可靠复位工作。(以前一般应用51的话,也是取10uF的经验值,或者更大的值22uF)

为保证使用各款51都能可靠复位,建议大家把这个复位电路的电解电容改成10uF的。如下图。

楼主:
因为昨晚换成89C52RC,但每次冷启动后都无法下载,看了下端口指示灯一直闪烁,判断为复位问题。

网友(2009-12-16):
51电路复位本来就是10uF的

网友(2011-01-14):
实际上用1k,22uF最好

网友(2011-02-19):
还是用7705的复位电路可靠。
MD204的文本里面就是用这个Ic给单片机和液晶显示屏提供复位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