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何要将TXD置低?

楼主(2009-07-11):
请问版主,为什么要将TXD置低,我在那些监听的数据里并没有看出要置低的迹象。

我看您给的那些数据以单片机一开机就要向串口发00 00,可是我今天用串口监听软件去看没有收到00 00

网友:
监听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根据监听软件得出来的结果,这个TXD置低是通过了BREAK_ON来实现的。
0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CREATE        Serial0        SUCCESS        Options: Open
1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QUERY_INFORMATION        Serial0        INVALID PARAMETER        -141117524
2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3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4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5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6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Rate: 1200
7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CLR_RTS        Serial0        SUCCESS
8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CLR_DTR        Serial0        SUCCESS
9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StopBits: ERROR Parity: NONE WordLength: 8
10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0        SUCCESS        EOF:0 ERR:0 BRK:0 EVT:0 XON:0 XOFF:0
11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Shake:0 Replace:0 XonLimit:0 XoffLimit:0
12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TXCLEAR
13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RXCLEAR
14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TXCLEAR
15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RXCLEAR
16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4D
17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50
18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43
19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49
20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53
21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WRITE        Serial0        SUCCESS        Length 1: 50
22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CLEANUP        Serial0        SUCCESS
23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CLOSE        Serial0        SUCCESS
24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CREATE        Serial0        SUCCESS        Options: Open
25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QUERY_INFORMATION        Serial0        INVALID PARAMETER        -141117524
26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27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28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CHARS        Serial0        SUCCESS
29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G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30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Serial0        SUCCESS        Rate: 115200
31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CLR_RTS        Serial0        SUCCESS
32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CLR_DTR        Serial0        SUCCESS
33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0        SUCCESS        StopBits: ERROR Parity: NONE WordLength: 8
34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0        SUCCESS        EOF:0 ERR:0 BRK:0 EVT:0 XON:0 XOFF:0
35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0        SUCCESS        Shake:0 Replace:0 XonLimit:0 XoffLimit:0
36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TXCLEAR
37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PURGE        Serial0        SUCCESS        Purge: RXCLEAR
38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39        9:40:06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40        9:40:06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41        9:40:07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42        9:40:07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43        9:40:07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44        9:40:08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45        9:40:08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46        9:40:08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47        9:40:09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48        9:40:09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49        9:40:09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50        9:40:10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51        9:40:10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52        9:40:10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53        9:40:11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54        9:40:11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55        9:40:11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56        9:40:12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57        9:40:12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58        9:40:12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59        9:40:13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60        9:40:13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61        9:40:13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62        9:40:14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63        9:40:14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64        9:40:14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65        9:40:15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BREAK_ON        Serial0        SUCCESS
66        9:40:15        MegawinUartIsp.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Serial0        SUCCESS        RI:0 RM:0 RC:1000 WM:0 WC:10
67        9:40:15        MegawinUartIsp.        IRP_MJ_READ        Serial0        TIMEOUT        Length 0:
68        9:40:16        MegawinUartIsp.        IRP_MJ_CLEANUP        Serial0        SUCCESS
69        9:40:16        MegawinUartIsp.        IRP_MJ_CLOSE        Serial0        SU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