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的调试板,公头COM口,换成母头COM口,能直接用吗?

楼主(2009-07-11):
如题,对高手而言可能是傻问题,但我真不知道,请帮忙说下下面是照片

网友:
公头是标准的,还是找一个标准的线吧。

楼主:
2楼的兄弟,主要是手头没有合适的线,买条线要跑50公里,我想只要线序没问题就可以了吧,知道的朋友给说下,可以这样吗,另外我接电脑上烧熔丝写程序,都和没接反应一样,怎么才能知道电脑与调试板连接是否正常,我在去检查是不是我焊的电调有问题

楼主:
上个图,我这样连接的对吗

楼主:
还有一种,黄线连得方法,你看看红黄两种,那种对

网友:
我觉得你与其在这发贴来等大家回答你,不如直接在网上找资料来得快!!

按你发的图和调试板来看,如果你的电脑上有和调试板上一样的座,那你图上的线是可以用,但按现在电脑的规范看,你要买一条一公一母的线.

重新看了你的标题,照我理解,这样子你的线也不能用.因为两个头的线序不一样

9针串行口的针脚功能:

  针脚 功能 针脚 功能

  1 载波检测(DCD) 6 数据准备好(DSR)

  2 接受数据(RXD) 7 请求发送(RTS)

  3 发出数据(TXD) 8 清除发送(CTS)

  4 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9 振铃指示(RI)

  5 信号地线(SG)

网友:
反过来焊

楼主:
感谢
已经成功了呵呵,就是反过来焊接
谢谢,上面两位。我发完帖子后,也查了查,按照黄线的图就是1对1,2对2,。。。。。。这样的接法是正确的,已经成功谢谢,再次感谢上面两位

网友:
母头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18):
LZ不会全焊了吧,一般来说,只用到2 RXD 3 TXD 5 GND 这三个脚,

网友:
【10楼】 ppa2001
LZ不会全焊了吧,一般来说,只用到2 RXD 3 TXD 5 GND 这三个脚,

----------------------------
这个板子是ISP+RS232双功能的,不止是三根线,三根线就只有串口功能了。

网友:
焊在板子背面

网友:
果真母口要焊在在面

网友:
找条一头公一头母的串口线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