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装进盒子 今天 搞好喷了下漆09-7-12

楼主(2009-07-11):
今天开始往盒子里装了
去掉盒内突出的4个

去掉盒内突出的4个 (原文件名:20090711622.jpg)
开的探头座孔

开的探头座孔 (原文件名:20090711620.jpg)
两个电路板间的插座相碰,去掉了一个电路板上的插座将线直接焊到板上

插座去掉 (原文件名:20090711621.jpg)
用2节手机电池串联供电最低可以到5.5V能显示,但显示屏变暗。

面板的孔下次再上。还没有开孔。

楼主:
这个示波器太好了。我本来是哪来玩的。看来可以当仪器使用了。太感谢魏坤了。

网友:
请问楼主,
探头接回来的第一个AD8065的第一,四脚短路是否正常,麻烦您测一下。
还有正常显示时各脚的电压是多少?
我的板子有问题,请教了。

网友:
麻烦楼主或有看到的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发到我邮箱
感激不尽
guochengqiang.125@163.com

网友:
只有电源插座是相碰了的,把两个插座用钳子直接拨下来,换个方向插到针上去就不会碰了,不过原配的插座线太长了,我全换成长度刚好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上哥们,帮我测一下吧。

楼主:
4楼朋友,动作购快呀。

网友:
【7楼】 diy007 楼主

疑问 (原文件名:111.jpg)

还有一个,正常情况下,没接探头,

(1) 你的ADS830十脚时序测的是多少?   我的是674K
(2) AD9833第十脚的时序?             我的是641K
(3)你的示波表通电20分钟后会不会感觉到M16有温度,有源晶振有温度。
(4)你正常工作,电流有多大,我的有0.35A,正常吗?

谢谢指教,麻烦您了!

网友:
不错啊。
接探头用有复位吗?

楼主:
回8楼 以下问题等我下班回家给你测下答复你。
(1) 你的ADS830十脚时序测的是多少?   我的是674K
(2) AD9833第十脚的时序?             我的是641K
(3)你的示波表通电20分钟后会不会感觉到M16有温度,有源晶振有温度。
(4)你正常工作,电流有多大,我的有0.35A,正常吗?

----------------------------------------------------------------------
回9楼
接探头用有复位很少。但是偶尔,超过量程会死机。白屏后任一键都没反应。断电重开机正常。

楼主:
今天 搞好了。  刚刚下班回家。
搞好喷了下漆。按键应该贴个标贴,改天再搞。

搞好喷了下漆 (原文件名:搞好喷了下漆.jpg)

网友:
对位很准确呀,我搞的有些偏差,你的按键圆片剪的太小了,剪大一点按着舒服一些

楼主:
是吗?我式式。

网友:
孔定位真准啊,我都搞偏了,哈哈

楼主:
回8楼 我下班回家仔细看了下你的提问不好意思。我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时序。
(1) 你的ADS830十脚时序测的是多少?   我的是674K
(2) AD9833第十脚的时序?             我的是641K
(3)你的示波表通电20分钟后会不会感觉到M16有温度,有源晶振有温度。
(4)你正常工作,电流有多大,我的有0.35A,正常吗?

第3个提问。应该是正常的MCU工作是会发热的,但不能超过说明书给定范围的。有源晶振也是一样的。
第3个提问。没错我的也是差不多350mA  。

网友:
你的包装弄得真不出,
哪能买到那贴膜,五金店有吗?
你的怎么喷的漆看起来像个高级仪器。

我的电路板大部分正常,但好像模拟电路有点问题。
79L05拆下来测输出-5V,但接到ad8065第2脚-VS电压就成-3.72V,真搞得人没法下手。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我好方便测完对比一下。麻烦您了。
guochengqiang.125@163.com

楼主:
回14楼。我是用激光切割机开的。手工也可以,现在人都懒了。
手工开也好,激起开也好首先要画好线。
如果用手工开,就要先把想要开的孔的中心画出,再把孔的大小画出来。然后用先用3mm转头,再用5mm转头,再用7mm转头。
如果小转头时偏了,用下一个转头时要修正,就OK了。

已经打偏了就给它搞大点来修正呀。

楼主:
会回16楼。哪能买到那贴膜,五金店有吗?
我用的是买电脑液晶显示器是表面防护用的PVC片。
我的联系方式  ths68@163。com
我对电子的东西是外行,对机械还行。

网友:
LZ好有耐心啊,我的做法就粗造多了,我用白纸蒙在电路板上,对着灯光定的位,然后把白纸固定在外壳上,用手钻钻的,先用3.5mm的,然后直接上10mm的,哈哈,有两个孔搞的不是很准

楼主:
会回19楼。呵呵。你这方法也可以。就是要多用几中转头就好了。

网友:
【16楼】 guochengqiang :

    你买的是散件吧,因为大部分为表贴元件,所以焊接一定要仔细,否则极易出现问题,还希望你能多检查电路。

网友:
【11楼】 diy007 :
你的太漂亮了!

网友:
哦,我在一个个检查,
有好消息告诉你
谢谢O(∩_∩)O

网友:
所有图都打不开,是是文件服务器DOWN了?

网友:
才20分钟,没图了

网友:
刷了两遍没看到图,还以为是网络有问题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呢,是不是图片服务器挂了

网友:
怎么回事???看不到图!也下不了文件!!!

楼主:
先谢谢魏坤。

我也看不到图片了。是不是网站的图片库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