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剧啊,做可控硅闭环调压控制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夹子一夹地线就炸IC,已经烧了三个

楼主(2009-07-11):
高手们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示波器接地了吧。。。

网友:
呵呵,还烧了三个~~~
要么使用隔离电源,要么让示波器不接地线。

网友:
炸IC是好事,不然电死人就不好玩了。
LZ那居然没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使用隔离变压器吧(1比1)的。我以前做过一个电磁炉,IGBT那电流大呀,整层楼都跳闸了。

网友:
这个原因是示波器的线直接接地了。需要用隔离变压器。或者使用便携式示波器,反正就是电源隔离开就行了。

网友:
LZ买得起示波器,买不起漏保?
==========================
【4楼】 117433525 Owen             你们整栋楼就一空开?你家没有吗?还是说你家的比总的额定电流还大?
我的工作室(杂物间)三重空开(和家里公用的、接入工作室总空开、每个插座私有一个空开)保护,每次出问题都只跳一个。

网友:
一定要用隔离电源!

网友:
一般都是绕个或买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不用隔离电源,你将插头的接地脚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ls正解。不然测量值也不会准确。否则不烧示波器已经幸运了!

网友:
一般买回来的示波器都要把插头中间的那个脚拔掉。

网友:
1比1隔离变压器,这个应该是常识吧,

楼主:
11楼说的是真的,我买的是普源,没给我说过啊

现在我按上面那些方法做了,肯定不再会烧板子了么?

网友:
原先在设计开关电源的公司做过一段时间,所有的示波器都要接隔离变压器。
有点疑问,既然要隔离,为什么示波器厂家不直接做好呢?像泰克的示波器,便宜的一两万,贵的接近10万了。
若按11楼的说法,拔掉接地线,那厂家为什么不直接用两个头的呢?
是否是隔离后对示波器有什么影响呢?
不接地线的话可能会外壳带点,但是示波器好像都塑料外壳的

网友:
应该是被调试的设备要接1:1隔离变压器,示波器要接地。
设备不隔离,示波器又不接地,示波器外露的金属部分就可能带电,很不安全的。

网友:
同意16楼,我有个想法,可不可以用个蓄电池加上逆变器给示波器供电呢?

网友:
一个可能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用户电路部分是两线供电的话,换个方向供电(交换火线和零线)试试。

网友:
但是三脚插座不是说换就换的阿!你敢乱动公司的供电系统么?

网友:
看一下这贴吧:我亲历的奇怪事件:普通家用2线供电,火地高达320V,零地110V,但只是偶尔发生。有合理解释吗?

不用隔离变压器遇上这种情况的话,电不死手都得痛半天。
安全至上啊。

网友:
测量方法问题。拨地线不太好,最好隔离一下,不要事情没有做好,烧了示波器,电了自己,那可不好玩了。有的东东不是书本上可以学到的。

网友:
把三针的电源插头中间那个针剪掉。

网友:
楼主位】 Feeling_MCU 用心铺路

积分:777
派别:
来自:东莞寮步 横沥
高手们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好像新手呀  大家都知道要加隔离变压器的 晕 要么就不要去测量市电

网友:
【17楼】 dasuantou
        我有个想法,可不可以用个蓄电池加上逆变器给示波器供电呢?

也有同样的疑问,谁能回答,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
另外我也提出一个想法:液晶屏的直接用蓄电池会不会避免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