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运行ucos堆栈警告单程序正常运行求解!!

楼主(2009-07-12):
Sat Jul 12 10:23:19 2008: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CStack' (currently DATA:0x0004B7)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DATA:0x000100 to DATA:0x000160)
Sat Jul 12 10:23:19 2008: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RStack' (currently DATA:0x000484)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DATA:0x000160 to DATA:0x0001D8)
这是我在JTAG仿真后IAR出现的警告!
单程序时正常运行!观察窗口看堆栈也没什么问题!
我想是不是运行UCOS时的堆栈和ATMEAG128的实际堆栈放的位置是不一样造成啊?

网友:
应该是设置出的问题吧

楼主:
不应该吧
程序运行5个小时了还正常

楼主:
运行到
OSStartHighRdy()后进入
OSStartHighRdy: CALL    OSTaskSwHook                ; Invoke user defined context switch hook
                LDS     R16,OSRunning               ; Indicate that we are multitasking
                INC     R16                         ;
                STS     OSRunning,R16               ;

                LDS     R30,OSTCBHighRdy            ; Let Z point to TCB of highest priority task
                LDS     R31,OSTCBHighRdy+1          ; ready to run
                LD      R28,Z+                      ; Load Y (R29:R28) pointer
                LD      R29,Z+                      ;

                LD      R28,Z+                      ; Load Y (R29:R28) pointer
                LD      R29,Z+  这两句执行完毕后出现以上的提示

楼主:
外国网上找的估计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问题
Stack pointer for CSTACK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Application:

embOS v 3.60a1

IAR EW 5.11.0.50622

ARM 966E-S

Start_STR912.eww

I get this message during debugg in Debug Log window and application behave very strange (e.g. OS_Error with big error numbers). I tryed to change size of CSTACK but this difference(CSTACK poniter >> CSTACK stack range in memory ) ist too big and it doesn't help. What I have to do ? Where is error made ?
回答
you can ignore this error message. Please deactivate the IAR stack check plugin, Menu -> Project -> Options -> Debugger -> Plugins - Stack.

The IAR stack check plugin works not correctly with embOS, the stack check plugin only checks the CSTACK und IRQSTACK but embOS tasks running
on their own stack.

The CStack size will not cause your problem, please ensure whether your task stacks are big enough. You can also try to step with single steps after
OS_Error() to see where the issue occurred.

网友:
应该没错,os中每个任务都有自己独立的堆栈,不用编译器保存
是不是应该对每个任务用__task声明一下?

网友A:
Debugger/plugins/stack 钩去掉。
ucos的钩勾上。

楼主:
每个任务用__task声明一下
能具体点吗?
不知道在那里加????

网友(2014-05-10):
引用 楼主:
运行到
OSStartHighRdy()后进入
OSStartHighRdy: CALL    OSTaskSwHook                ; Invoke user defi ...

我在运行STM32+UCOS2.91+IAR6.5的时候,也是在OSStartHighRdy()里出现类似的警告。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bugger/plugins/stack 钩去掉。
ucos的钩勾上。

怎么IAR6.5
Debugger/plugins/stack 没有呢,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B:
怎么IAR6.5
Debugger/plugins/stack 没有呢,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