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监控系统什么时候保存里程数据

楼主(2009-07-12):
小弟近来设计一个简单的车辆监控器,监视速度在超速后报警,记录行驶里程

现在有个问题,速度监控好办,超速后记录就行了,那里程怎么记录呢

只记录一个总里程,应该是车辆停车,监控器关闭的时候记录吧

用89c52+24c256,供电通过车辆电源,车辆停了就没电了,难道要设计硬件,做像掉电保护的电路???

有没有纯软件实现方法呢

还望各位大哥大姐不吝赐教

网友:
做一个断电检测电路,检测到断电后再保存。

网友:
这种数据误差要求怎么样呢。几分种累计一次行驶里程。断电的情况好办啊,车辆并不是停车后就全部没电的。

网友:
可以用存软件的方法,每分种记录一次数据,写入到EEPROM内,或者数据有变化就存到EEPROM内,考虑到EEPROM有写入次数限制,那么写数据的时候不要每次直接写进去,采用进制的方法,如果使用100进制步进,那么EEPROM的寿命可以直接提高100倍,但同时会占用100个EEPROM地址数据,使用一个1K大小的EEPROM可以提高1000倍寿命。
方法,每次记录EEPROM地址加1,在这个地址上存一个标志,地址加到最大后,再把数据保存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地址清0重新开始记。如果掉电后重新启动程序,可以读出所有地址内存有标志的个数加上固定的数据就是你的总记数值了,只供参考。

网友:
大电容+掉电检测+FRAM存储,在车辆熄火时将数据保存进去。

网友:
做行车记录仪吧?

楼主:
大电容+掉电检测+FRAM存储,在车辆熄火时将数据保存进去。

比较可靠

网上怎么查不到FRAM存储的价格,淘宝卖的也不多,像FM24C64大概多少钱

网友:
FM24C64的价格比24C64贵一些,但并不离谱。

网友:
大电容是做什么用呢?

网友:
大电容的作用是在主电源掉电后继续向线路提供片刻的电力。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系统可以将信息存入非易失性的存储器(例如FM24C64等等)。之后,就可以任其断电,直到下次开机。

楼主:
用ds1302存数据 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哪位大哥批量用过

网友:
如果单单是保存数据,俺不推荐您使用ds1302。用起来并不方便:需要后备电池,且容量也不大。不过,要是同时利用它的实时钟,就另当别论了。至于可靠性,一般来说还可以,不过在掉电和上电时要注意操作(CPU的IO口),不要意外操作弄丢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