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套件,现在焊好了,不知道程序烧好了没

楼主(2009-07-12):
不知道魏兄有没有把这版的原理图和程序发上来。

楼主:
还有那个9012的地方焊接的是多少阻值的电阻,我收到的器件有些电阻电容不齐

网友:
我的也是套件,在找图

网友:
我也在找图找程序

网友:
9012用4.7欧的电阻
程序自己往进烧用AVR Studio比较方便
注意熔丝位的设置ISP烧录
M128前四个都不选。
图和程序基本都和魏坤帖子一样
“重量级范例: 我刚做好的数字示波表”在站内搜索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我也是散件焊接。
guochengqiang.125@163.com

网友:
楼上的各位,我的套件已经焊好,有疑问一起讨论,魏坤同学比较忙!
今天刚打了电话。

网友:
扫描速度低了,不是很实用,魏坤的第一版还能测19MHz的,我想改成测20MHz或40MHz的波形,不知道要怎么个改法

网友:
看这个帖子:
"请问如何将采样率提到200MSa/s,魏坤的示波器中的采样率3MSa/s,6MSa/s,30MSa/s,60MSa/s……是实时采样速率还是等效采样速率啊 "

网友:
楼上各位,有自己焊好通电的吗?>

楼主:
我焊接通电了,没少程序,发现79L05左下角的5V稳压芯片比较烫,量电压正常,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还是本来就这样的。
我qq:124276701

楼主:
我发现他们焊好的,在信号输入接口旁边的两个5819没焊接,还有一个1.8M 的电阻没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用焊接,我焊了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AD603 3脚接的电阻是多大的? 就是*号那个.

楼主:
我看啊莫拍的照片是100欧的

网友:
【8楼】 zhxzhx 一丁

我的通电一个星期了,有什么疑问?

是100欧。

网友:
我的元件里,没哟100欧,330欧 47欧 100UF电容

网友:
【13楼】 guochengqiang
     你是成品吗?死机不?
     我感觉电源入口的电容耐压有点不够

楼主:
我的也没有,请问问guochengqiang ,烧M16程序要注意设置些什么

网友:
我ISP下载线都送人了还得做一个

楼主:
烧了网上下的程序,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有烧成功的吗?用的是哪套程序?

网友:
【14楼】 zhxzhx 一丁
   100欧 330欧都有啊,标号是“101”,“331”
    47欧是没有,用来代替9012的,原来计划PWM驱动液晶,做放大用的。
   100UF你没有吗?“107”的钽电容
   这些都不值钱,顶多一个钽电容5毛钱,其余的让元件商送几个就行
  要没有就去自己买吧,我的散件都跑了好几次元件市场了。

【15楼】 zhxzhx 一丁
   没死机,你是什么现象?
   其他网页也有人出现这种现象,我具体找一下告你。

    你说的哪个钽电容,有一个“107J”“476E”

     钽电容耐压用不同的字母来标注,如下:

     F    2.5
     G    4
     L.J  6.3
     A    10
     C    16
     D    20
     E    25
     V    35
     T    50
   没问题的啊,经过5819降0.7v接的是476E,不是107J,
   你不可能用24.3V供电吧

【16楼】 ldmsunnyldm
    熔丝位前两个禁止,晶振选3~8M 16CLk+64ms那个

【18楼】 ldmsunnyldm
【19楼】 ciddy

   你两也买的散件吗?
   留个邮箱联系方式,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
哈哈,不用我发了;
KUNNSD已经上传了看这个帖子

“最新程序(我现在在外边是用手机上网,所以只将两个程序上传,稍后上完整的电路)”

网友:
我没有476E 只有3个107J

网友:
【22楼】 zhxzhx 一丁

那其他几个跟107大小一样的钽电容有没有,他们标号是多少?

楼主:
我烧了新程序,还没反应,哎,救命啊。

网友:
【23楼】 guochengqiang
    没有,我就三个钽电容,我认识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