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坤兄,示波器的10ms,20ms档测试时不正常啊

楼主(2009-07-12):
屏幕显示图形前半部分正常,后边一半是一条直线,查看存储波形也是有好大一部分都是直线

网友:
ADS830不能测这么低频的信号吧?

网友:
按左下脚的按键,让屏幕的左下角显示"ST"就好了,你选的是NT方式当然就显示不全了

楼主:
ST与NT有啥区别啊,对示波器只通了六窍

网友:
kunnsd 魏坤

模拟电路的问题还没查出来
79L05拆下来测有-5.67V
接上到AD8065就成—3.74V测了一下,没短路。
请指教啊。
还有钽电容用蜂鸣档正反测,值都一样的,是不是这的问题。
模拟电路有问题,液晶上的框框受影响,是不是没有触发?
O(∩_∩)O谢谢

楼主:
换成ST试了下成了,50Hz的交流电测得非常准,波形很圆滑

网友(2012-04-08):
引用 楼主:
ST与NT有啥区别啊,对示波器只通了六窍

现在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