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温控仪

楼主(2009-07-12):
(无正文)

网友:
这些玩意我太多了,就是不会玩,片子不认识…惭愧啊

网友:
是STC的啊,看来在国内用的还真不少
楼主看一下,在大的芯片旁边那个小的8个脚的是什么?复位芯片还是E2?

楼主:
是模拟比较器,LM358,相关的还有OP07A NE555两个采样用的,,探头与相关电路使555产生脉冲,给51计数器使用,然后单片机对计数器进行采样对比,就得出温度了,这样还可以做电压表和电阻表呢,只要改动一下

楼主:
当然还有个EEPROM  AT24C02

网友:
用热电偶吗?用OP07应该是热电偶放大吧?

网友:
哦,我看到过上海有做就一片LPC764+运放非常的简单

网友(2011-06-24):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东西卖吗?我想弄一个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3-05-19):
引用 楼主:
是模拟比较器,LM358,相关的还有OP07A NE555两个采样用的,,探头与相关电路使555产生脉冲,给51计数器使 ...

还是不太明白那个产生频率的原理,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在此多谢!!!

网友: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