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盒子安装过程及测试问题!

楼主(2009-07-12):
盒子装好了!经过测试发现   1。测量标准信号源,显示很好;但到设备上实际测量,波形与在用的示波器相比其波形畸变的特别厉害几乎无法看出实际的波形; 2。 老是要复位!因没玩过AVR单片机,现在还没法开始改!。。。。。。。期待魏坤和其他高手了!

PCB板焊接锡过多,修整一下!休整前 (原文件名:0.jpg)

沾上松香,烙铁倾斜30度,拉一下!去除过多的焊锡! (原文件名:0_1.jpg)

焊前 (原文件名:2.jpg)

焊后 (原文件名:4.jpg)

用松香水清洗线路板!对身体有害,用时注意通风! (原文件名:5.jpg)

用松香水清洗后 (原文件名:6.jpg)

另外开了几个空,可能魏坤布板时忽略了!线头改为焊接了为方便两板子叠在一起!晶振焊到板子线面了! (原文件名:7.jpg)

液晶上的胶带撕掉了! (原文件名:8.jpg)

手里只有5V的开关电源,所以把两极管短接了!先用5V的了! (原文件名:9.jpg)

两板子用铜柱连接! (原文件名:10.jpg)

盒子里的柱子去掉! (原文件名:12.jpg)

面板开空 (原文件名:13.jpg)

液晶上从新盖上一块透明膜 (原文件名:14.jpg)

装好了 (原文件名:15.jpg)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真想再搞个盒子重来一次

网友:
手艺不错。赞

但到设备上实际测量,波形与在用的示波器相比其波形畸变的特别厉害几乎无法看出实际的波形;
-------------------------------------------------------------------------------------
上个对比图看看。

楼主:
好的,我明天有空拍个对比图!

网友:
楼主用什么 做的外壳  能否给个尺寸图

楼主:
准确的尺寸最好是由魏坤提供(用PROTEL在PCB上测量)!

网友:
楼主方孔开得这么漂亮,说说怎么玩玩,佩服呀!

网友:
俺这边只有手电钻和锉刀,您这是用专业机械加工的吧.

网友:
要是有PCB图,用P R O T E L打印一个纸出来,贴到盒子上面然后就……

楼主:
我用到了---手电钻----锉刀---裁纸刀!方孔是裁纸刀割的,挺费劲!用板尺压住来回的割,要割的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