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烧毁自制板原因,求教!

楼主(2009-07-12):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TMS470+MC55进行GPRS数据传输,但是电源方面除了问题,
供电线路如下:
平台介绍:
电路功率说明:GSM模块MC55静态工作电流比较低,几到10几mA,当进行拨号和传输数据时出现电流脉冲,最高2A,工作电压为3.3V-4.8V,一般选择3.8-4V。
TMS470单片机的话,没什么要求,暂时就是一个串口,需要工作电压3.3V和1.8V。几mA的工作电流。
整个板子要求12V直流电压。
供电拓扑结构:12V输入先经过整流后(整流主要是防止反接),分为2路
第一路给MC55供电,用LM2576。PCB上该供电处布线至少40mil见图1

第二路给TMS470供电 见图2
先是12V转5V   电源布线宽度为10mil
然后5V转3.3V与1.8V给470供电,布线宽度为10mil  见图3

故障现象:
板子做出来后,在实验室的数字可调电源上输入12V可靠运行3天以上,但是接到Mean Well的SD-100D-12开关电源上(输入为110V直流,最大1.8A。输出为12V直流,最大8.5A),大部分时候还好,都可以正常工作好几天,但是在打开开关电源的时候,出现烧毁了两块板子的情况,第一块给MC55供电的4.2V电源模块被烧毁,被烧裂开了,470单片机被烧毁,还好MC55完好这块在放到开关电源上之前刚刚从数字可调电源上拿下来的好好的,放上去一开开关电源就烧了。第二块470单片机被烧毁,换一个后,可以在数字可调电源下正常工作。现在都不敢往上接了。
我很郁闷,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两种运行环境下,只有2个地方不通,一是电源不同,二是板子接实验室电源是放在桌子上,在开关电源下是被定位孔定位到机箱内的,定位孔接机箱外壳,但是板子上定位孔并不接板子上的地。
我实在是理不清思路怎样找出问题所在,因为最终板子必须要接到该开关电源上。
请大家帮我看下,分析下 ,是我的参数选的不对么?我的二极管是普通的稳压二极管还是TVS?怎样能完成这个工程问题?在开关电源与 我的板子之间是否要接TVS?请大家帮帮忙,谢谢啦。
这是个电源方面的问题,所以来电源版块请教。

网友:
可以接个阻性负载在稳压后!用示波器看看电压幅度有无过冲呀!然后再进一步找原因

楼主:
您所说的稳压是指的开关电源么?如果有开关电源过冲,那怎样处理可以得到一个安全的供电环境呢?

网友:
也许是在打开开关电源的时候,电源电压有过冲的情况.

网友:
楼主的LM2576 买的质量太差了,建议换掉。
国半原装的比较难买哈,老大这里就有就是比较贵。

网友:
建议先把控制部分拿掉,首先去测试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的特性,使用数字可调电源观察开机时的电流的大小,以及相关波形参数,然后使用其它的负载接到提供的开关电源上,测试出不同之处来,先从不同之处找问题,开关电源,LM2576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