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87-IV;89-IV;187;189红外数据线制作及上位机软件。

楼主(2009-07-12):
Fluke 87-IV;89-IV;187;189红外数据线无载波的红外隔离串口,可以使用RS232+MAX232+红外收发管;或者USB转串口芯片+红外收发管制作。
原理图如下:

数据线原理图 (原文件名:IMG_6848.JPG)

数据线半成品 (原文件名:IMG_6850.JPG)

上位机界面 (原文件名:a.JPG)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

网友:
上位机软件怎么这么大?
即使包括源程序也不应该啊.

楼主:
原始版本有130兆左右,我闪了好几种语言的pdf文档后才压到60多兆,这个软件不仅仅是给上面列出的表用的,还支持其他很多型号。

网友:
倒,不能下。。。

楼主:
换图片文件服务器后碰到好多次不正常,等服务器正常后就可以下了

楼主:
Fluke 189 Remot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docourdev_461557.doc(文件大小:89K) (原文件名:Fluke 189 Remote Interface Specification.doc)

网友:
请问有通讯协议不?

楼主:
【8楼】 xiao5333 喜乐蒂

7楼不就是通讯协议?

网友:
请问楼主: 在通讯的时候,187,189万用表上要做什么设置吗?
是不是连上软件,对上红外窗口就工作?

楼主:
不需要设置。上位机软件打开后,会主动发命令询问表,表收到后会应答。

网友:
没注意,谢了!

非常好的通用上位机软件。

网友:
289能用吧?刚好能用上!要不就要去买了。、、、

网友:
谢谢!手上正好有187,改天有空试试

网友:
最后问下楼主: 主机上串口的参数设置什么?
9600,N,8,1?

楼主:
【17楼】 wooz :
看帖不认真,请看7楼文档,第一页有讲:9600 Baud, no parity, 8 bits, 1 stop bit

网友:
买了PL-2303 to TTL 的线缆,USB线5V供电VCC,接收发光管都是3mm的,
完全按照楼主的电路搭了一个,可以连接到 Fluke 187 了

其中要注意:
1. 正对万用表时,接收管(黑色)靠左边,发送管(透明白)靠右边
2. 发送接收管都折弯90度,头部对着万用表的窗口
3. 窗口是椭圆型的,发送接收管尽量对着椭圆形的底部

再次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本来还以为按照用通讯协议写程序就可以了,结果………………

根本就不是那个事,有好多命名协议里都没有,上位机软件对于我们没什么价值……

网友:
看看我做的Fluke USB通讯线,Fluke正版的好像要卖500大洋

用了一个黑色的胶卷筒做外壳,环氧树脂固定,有机玻璃加洞洞板做鸭舌可插入Fluke的表:

安装上去的样子,还是很不错的:

联机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也想搞个,不知未注册版有什么限制?能否保存表单之类?

网友:
【20楼】 xiao5333 喜乐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的用MCU能否读到实时数据?

网友:
不能读到实时数据,这部分的协议没有公开。

网友:
289能用吗?

楼主(2009-08-11):
【25楼】 lkr90
上位机软件289可用,但数据线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

网友(2009-12-10):
我的IR线缆插在USB接口上,系统提示要驱动,怎么办?

网友:
系统提示没有找到驱动,大家帮帮忙.

楼主:
看你的线是什么驱动,需要装驱动的。

网友:
我的线是USB接口的.

网友:
就是这个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这个好像是原装线?什么价格搞的?

楼主:
回家后帮你在fluke的光盘中找驱动。还搞得到吗?

网友:
这是接发器正面 (原文件名:3.JPG)

网友:
keetian ,帮帮忙!

网友:
自己已经解决.

网友:
截取一端温度实时记录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原装线驱动备用

网友: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帮助!

楼主:
补jambalaya的RS232转红外。

RS232 IR (原文件名:IR.gif)

网友(2010-03-15):
我来说说对F289的情况
安装软件后确实有FLUKE289的选项,说明上位机软件是支持289的。然后安装楼主给的电路图,使用PL2303做了一个,但是没能检测到仪表,不知有没有其他网友测试过。虽然没有成功,可以提点调试时的几个问题
1、用电路图1的USB接口时要注意在硬件管理器中查看串口的端口号
2、做好电路后可以使用串口调试精灵等测试硬件的好坏。直接将发射接收管对射,让串口自发自收。收到正确的字符说明硬件无误。
3、21楼做的我仔细查看,似乎没有做发射接收管的隔离(中间放点东西挡光),这是会互相干扰的,接收管可以收到发射的信号。
4、不同的发射接收管性能差很远,有灵敏度问题,有偏光问题等等。建议最好用第二点介绍的方法测试一下

另外,我还是怀疑189和289的数据线应该是兼容的。怎么会搞不成功呢?

楼主:
如果管子发射角度比较小,不能隔太近,大概需要与外壳隔开一到两厘米才可以用,直接靠在壳子上是不行的。

网友:
我用的就是5mm的管子,塞不进去,正好与外壳隔开一到两厘米。看21楼的图片,我觉得他的发射,接收管应该是放错方向了

网友(2010-04-15):
有289用这个电路成功了的么?如果没有,我就不去尝试了。

网友(2010-07-23):
请教楼主 : 我接了187  287  289 都不行  用的是5mm的管子  没有用那个黑色的遮光罩  但是中间隔开了  和表之间的距离从最近到1cm都试了 对管之间的距离也试了  还是不行

能连上机的合适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0-09-17):
回楼上:
187应该可以,大概距外壳1CM左右比较适合,还不成功的话需要用示波器看管子波形是否正常。
28x系列默认波特率为115200,自己DIY数据线需要找高速红外收发管。比18x默认的9600波特率对红外管的要求高得多。

网友(2010-10-23):
进来果然找到好东西了,谢谢楼主人等热心人啊!

网友:
这个强,可以马上试试!

网友:
mark、
公司刚入了两块FLUKE 287

网友:
发射管那里为什么要并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
不知这种收发一体的红外收发器是否可以用?请高手指点一下。电路如何搭配才好,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一体化的红外管,不行的,具体型号忘记了,但样子和你发的图是一样的。
成功的关键是那俩个红外管,尤其是接受管,试了好多种都不行,最后用了推荐的ir204和pt204红外管才搞定。。
仿jam老师的

仿jam老师的联机板 (原文件名:fluke187.jpg)

网友:
该接口电路不能用在289上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元件全部都是一样的型号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289的红外管是850NM的还是940的,另外有人提到过"高速红外管"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不是289的通讯要比187的要快,所以这个电路对289不起作用

网友(2010-11-22):
昨天拆开187,专门看了下收发管的位置,发现 wooz 兄和我做的板子都把收发管的位置都弄错了,不过竟然还是可以稳定联机。
发张拆解图,图的下边是187的正面

网友:
上图白色的是发射,黑色

网友:
有哪位老兄289试验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并且将电路图放出来造福大家!

网友:
就是阿,有支持289的数据线共享一下,造福大家阿.

网友:
呵呵,谢谢,正在到处到这个,好像有3.5 了

网友:
笔记本自带的红外接收不行吗?

网友:
下个看看,有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发射管那里为什么要并一个10k的电阻?

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笔记本自带的红外接收不行吗?

不行,好像那个是有载波的

网友:
187  189  287  289都连接不上 郁闷

网友(2010-12-28):
我过去用的是89-IV,也有189, 最近还买了289. 遇到问题了. 189和289的红外数据线是通用的,但是189/289的数据线不能用在89-4上面. 从去年开始, 我的89-IV就不能连接电脑了, 提示"无法找到Meter", 拆开89-4的红外数据线, 结构是这样的, 谁知道怎么修?

89-IV的红外数据线电路 (原文件名:333.jpg)

收发一体 (原文件名:111.jpg)

网友:
我用USB的红外收发线,在上位机只能找到COM口,找不到USB口,是不是要找那种能虚拟成COM的USB线才行。

网友(2011-03-04):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D(2011-05-09):
好东西,学习了,不知道196C的可以用吗?看着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E:
我过去用的是89-iv,也有189, 最近还买了289. 遇到问题了. 189和289的红外数据线是通用的,但是189/289的数据线不能用在89-4上面. 从去年开始, 我的89-iv就不能连接电脑了, 提示"无法找到meter", 拆开89-4的红外数据线, 结构是这样的, 谁知道怎么修?

89-iv的红外数据线电路 (原文件名:333.jpg)

收发一体 (原文件名:111.jpg)

我也有89-IV, 也想自己制作一根红外数据线, 我知道89-IV须使用Irda标准, 与189不同的 (189是使用RS-232标准). 请你找出那数据线使用了RS-232的那几根接脚. 可使用万用表帮手. 谢谢!

网友(2012-03-30):
怪了。。。怎么设置显示波形啊。。

网友:
怎么会是这样的图`

网友(2012-06-16):
您好,我在论坛上面看到你的福禄克189万用表上位机软件,我想下载个,论坛上面的下不载来,希望您能给我个连接。我QQ:49791213

网友:
麻烦有时间刚给我发个可以下载的连接,谢谢 我:49791213

网友F:
福禄克189万用表上位机软件,我想下载个,论坛上面的下不载来,希望能给我个连接。我QQ:497912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学习了,不知道196C的可以用吗?看着接口是一样的

您好,我在论坛上面看到你的福禄克189万用表上位机软件,我想下载个,论坛上面的下不载来,希望您能给我个连接。我QQ:49791213

网友: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189万用表上位机软件,我想下载个,论坛上面的下不载来,希望能给我个连接。我QQ:49791213 ...

那位大哥有福禄克189万用表上位机软件,希望您能给我个连接。我QQ:49791213

网友:
帅哥QQ多少啊 我加你,我要你的软件哦 我QQ 49791213

楼主:
新地址:http://115.com/file/beolhu4i

网友:
小弟 刚弄了个 187 不知道哪儿有 山寨 连线卖嗄?谢谢了

网友(2012-09-18):
楼主的上位机软件是自己编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地址:http://115.com/file/beolhu4i

115 不能下了,能再上传吗?

网友:
铜球,115上下载不了

网友(2012-11-01):
好东西啊,希望以后要用的时候还能下。

网友(2012-12-19):
我手里有一个红外收发器,为什么连不上呀?

网友:
289能用不

网友:
mark,需要的时候做个,貌似材料手头都有

网友(2014-05-11):
有时间搞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