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LM393比较器能当普通运放用吗,或拿来当电压跟随器,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2009-07-12):
(无正文)

网友:
不行吧,比较器正向是开漏输出的吧

网友:
摘自EDN博客

关于比较器和运放

这个题目其实很多人都写过,也分析的详细和透彻。我只不过是想整理一下,同时想比较一下他们内部电路的异同点。

简单的讲,比较器就是运放的开环应用,但比较器的设计是针对电压门限比较而用的,要求的比较门限精确,比较后的输出边沿上升或下降时间要短,输出符合TTL/CMOS电平/或OC等,不要求中间环节的准确度,同时驱动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情况:用运放做比较器,多数达不到满幅输出,或比较后的边沿时间过长,因此设计中少用运放做比较器为佳。

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

比较器和运放虽然在电路图上符号相同,但这两种器件确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不可以互换,区别如下:

1、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快,大约在ns数量级,而运放翻转速度一般为us数量级(特殊的高速运放除外)。

注:比较器ns数量级是针对大信号情况下的速度,一般在几个us以内。

2、运放可以接入负反馈电路,而比较器则不能使用负反馈,虽然比较器也有同相和反相两个输入端,但因为其内部没有相位补偿电路,所以,如果接入负反馈,电路不能稳定工作。内部无相位补偿电路,这也是比较器比运放速度快很多的主要原因。

3、运放输出级一般采用推挽电路,双极性输出。而多数比较器输出级为集电极开路结构,所以需要上拉电阻,单极性输出,容易和数字电路连接。

注:比较器也有不少推挽输出的,但以OC为主。

下面是实例分析:

1)典型比较器LM393A内部款图:

2)典型运放LM358内部款图:

这两款产品的框图都是NXP公司的,当然很多家也都能做。有框图可以看出来运放是要复杂一些的,其内部多出来相位补偿电路,有一个电容Cc,关于镜像电流源以及运放的深入的剖析,老师讲过,不过都还给他们了。呵呵。到此为止吧。

还有一段问与答:

问:运放可以连接成为比较输出,比较器就是比较。那市面上为何单独出售两种产品,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是甚末呢?

答:

1)比较器输出一般是OC,便于电平转换;比较器没有频补,Slew Rate比同级运放大,但接成放大器易自激。
2)比较器的开环增益比一般放大器高很大,因此比较器正负端小的差异就引起输出端变化.
3)频响是一方面,另外运放当比较器时输出不稳定,不一定能满足后级逻辑电路的要求。
4)比较器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容易输出TTL电平,而运放有饱和压降,使用不便。

网友(2010-08-13):
领教了好呀

网友(2014-12-11):
看你的场合了,主要考虑是是频率和负载

网友: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