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转DC5000V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9-07-12):
电路图 (原文件名:电路图.JPG)

电路图如上所示,疑问如下:
(1)蓝色方框表示变压器,有2组线,分别用L1,L2,L3,L4表示,不知道具体对应关系,以及绕制方法.
(2)只用了一个三极管,型号为2SC4139,如何实现直流升压功能?(图中的C、E级有可能接错)
(3)图中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补充:
右上角绿色方框电路为倍压电路,已经验证.

楼主:
二极管D5的型号为BYV95C

网友:
应该属于正反激组合电路,注意变压器需要加气隙,

请将上图中L4同名端反一下,画错了

网友:
三极管作为开关管,直流变交流。 典型的点火电路,建议楼主搜搜。现在的煤气点火,摩托车点火,氙灯点火都是这个电路。

楼主:
多谢2楼和3楼的回答,这几天先借了几本书,学习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