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魏坤同学可测的电压和频率范围

楼主(2009-07-12):
如题
我的示波器我看了下最小的是1US档 那是不是只能测1M的信号?
电压挡是20V档 能不能测400V的电压? 我也没找到象其他示波器显示的1倍10倍显示转换按钮!
麻烦有空解答下,谢先!

网友:
看那小的格子能放几个完整波形就是几M了
20V档是一个格子,上下有四个格子,可以测80V,探针10倍衰减可以测800V了

网友:
是啊,10倍衰减是在探针上面的啊,只是显示还是显示20V

楼主:
回楼上两位的 我的最小档是1US 那么就只有1M了?
我看以前他不是测了十几M的呢?应该还有个纳秒挡吧?

测试最大输入不是象楼上说的10倍*20V*8格 这样算都一千多伏了!
要看他设计的最大输入电压,要考虑 耐压功率绝缘等因素

网友:
昨晚试了下,用10倍衰减可以直接测220V电压,波形很圆滑,频率也很准

楼主:
绝望啊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1Us是一个格啊,一个格里面也可以看到两个甚至三个波形的啊只是不太清楚了

网友:
测量频率10M以内,因为mega128的工作频率为20M,电压为最高160V(20V/div*8div=16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