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MOS管会不会被击穿?

楼主(2009-07-13):
这样接MOS管会不会被击穿?

这里使用的是N管来驱动电机,VGS电压要求最大不超过20V
我现在G上结了24V电压,平时电机工作的话,S端得电压大概也是12V,VGS=12V
但如果电机没有接入,MOS管的S端处于悬空状态,这是我G极上24V,会不会瞬间VGS=24V? 烧了MOS管呢 ?

网友:
既然是20V限值,为什么门极不串个电阻再加一个对地的12V稳压管?

网友:
不会。你测量的是对地电压吧?你应该测GS电压.此刻S悬空,肯定不会有24V压差

网友:
接电机强烈建议接保护稳压管,即使电压没到20V,我以前用9.6V,开始试验以为没事,就穿过好几个管子,装上1W稳压管后才没事

网友:
100%会
除非这个mos管内部已经封装了保护管

楼主:
但是由于N管用了上桥,所以G极电压必须要高于电源电压至少5V以上
如果结了电机后,S的电压大概等于电源电压,此时的VGS=24-12=12V 是可以得

楼主:
在顶下,我看到自取升压和这类似,但没有烧管子的

楼主:
我直接做了下试验
把NMOS管 G极串联电阻接24V.D极接12V,S极悬空
上电测试,S极输出12V.
G极断开,S极输出为0V~
MOS管没有被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