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cpld的功耗!

楼主(2009-07-13):
我现在用的cpld是xc95144,我现在里面就做了个串口,现在的电流是50ma(3.3V),我现在还想把这个电流降低,有上面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可以用低功耗的cpld,例如coolrunner

楼主:
哦!好的!谢谢!能推荐一款吗?谢谢!

网友:
coolrunner现在也是xilinx的,确实功耗超低,俺的板子上的xc3032电流在微安级,楼主可以试试这个系列的xc3128等等(后三位为容量),价格估计比普通的cpld稍贵。

网友:
楼主.芯片的温度怎么样.会不会很烫..

楼主:
不是很烫啊!这个东西我工作的时候才打开,平时是关闭的!

网友:
CPLD功耗和使用的逻辑资源有关,你一个LE都不用的话电流是很小的.同样你跑1M和100M也差很多

网友:
如下图把 Macrocell Power Setting 设置为 Low 可以显著降低功耗。

网友:
用 MAX II G

低功耗 CPLD 然后 1.8V 供电 ,功耗会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