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电器触点阻容消弧电路中,电容用哪种电容呀?高压陶瓷?还是CBB?

楼主(2009-07-13):
我看到有的人在继电器触点只用了一个3kv的高压陶瓷电容,圆的的种,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怎么没人关注一下呀,自己顶起来

网友:
触点消弧的阻容参数选择问题我也比较困惑
希望高人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
等待高手中.......

网友:
3KV的啊,容量呢?
我觉得还是用X2的安规电容比较可靠,继电器可以只用电容,可控硅就不行了,一下就击穿可控硅
我用继电器时是不用的

楼主:
3KV的啊,容量呢?
3KV 102
我也是看到别人是这样用的,不知道合不合理?而且只有一个电容没有电阻

网友:
102能起什么作用啊,至少也得103吧,建议还是用个电阻比较好比如22欧姆的

楼主:
22欧?那么小?请问阻容的值怎么确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