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源变压器及驱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9-07-13):
在这个电路中,R9和R16处是单片机提供的两路PWM信号,该信号高电平占空比均为25%,高电平5V,低为0V,两路信号相差180°。
变压器使用3019的瓷罐,初级ABCD使用0.6漆包线双线并绕50匝,然后剪开中心抽头得到图中的ABCD四个接头,使用UT70A万用表实测AB端与CD端电感均为13mh左右。变压器次级使用0.6漆包线绕4匝。
电源VDD = 12V,VSS = -12V,负载为2mm漆包线做成的长1米宽0.5米矩形单匝线框。

实测电压器初级波形为50%方波。

现在问题是电阻R11和R15发热严重,然后场管IRF1010也会发热。请教个位同仁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楼主:
工作频率为20KHZ,然后计算LC值得到L应该为1.9MH,然后试着调松瓷罐的紧密程度,用万用表测得电感量为1.9MH左右的时候,通电也是R11,R15和场管发热。

后来把R8和R17改成22欧通电测试,还是同样的问题。

再后来断开电容电感,使用两个100欧电阻充当线圈,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还是为50%占空比的方波,实在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请教各位达人帮忙,谢谢!

网友:
mosfet驱动严重不足,再就是mosfet驱动电压似乎要超限了

另外你这个还得考虑谐振因素,不知道你想利用谐振还是想避开谐振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请问如何进行改进呢,如果在运放后边加一级图腾柱来驱动,会不会好一点呢?

这里目的是利用谐振,然后输出一个正弦波加到负载上边。

场管驱动那里R8和R17后边的波形用示波器看是25%,除了上升沿不够陡峭,其他还算可以。

还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去掉电容电感,换上100欧电阻,同时短路R11,R15,用示波器看场管DS件的波形,都已经是50%的占空比了,而我的驱动是25%,按道理应该有几乎50%的低电平来充当死区的啊。

网友:
驱动建议全部用三极管搭图腾柱,而不用运放,但应适当降一下驱动电压,电阻发热说明电流比较大,

有两种可能:1.C17 C11过大,致使较大的开通冲击电流
            2.过于接近谐振点

楼主:
量过电阻R11和R15端的波形,也是50%的方波,不过直流电压分量比较高,大概有10V左右。在低电平端有一个小尖峰,如果在变压器C端和A端串两个二极管(BYV28)到电源VDD端之后,则电阻R11,R15上就只剩下10V直流电压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R11和R15呢?是为了调试吗?R11和R15相当于和负载串联,电阻一定会发热了。
还有,VD和VS是多少?

网友:
频率过低或变压器匝数太少,加这个电阻其实就是当保险用,避免谐振时电流过大。估计正常工作时电流应该是mA_级

楼主:
也有一个作用是,保证运放输出的电压不要超过20V,以免超出场管G极的最大电压,但是现在明显是电阻R11,R15分压太多,导致VD、VS电压变得太小了。还有,输入25%,为什么电阻性负载也输出会变成50%多呢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还有两个小的VD和VS.R8和R17可以减少一点,100欧也可以吧,可以使上升沿更陡一点。不过用纯阻负载也是50%占空比这一点确实很难解释。

楼主:
现在R8和R17是22欧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搞不明白了

网友:
请问楼主的示波器是模拟示波器还是数字示波器,示波器测量方波时,触发时间有时不好控制,会造成影像重叠,导致50%占空比的假象。调整一下LEVEL,或用静止画面看看。

楼主:
都是用静止画面看的,用示波器测量占空比在63.5%,如果只接单组线圈的话,也就是说断开变压器的C点,量A点波形的时候,示波器显示63.5%占空比

网友:
单纯从电路来看,即使输出使用电阻,整个电路表现为容性负载。具体波形取决于C17 C21和变压器漏感。

只有你描述清楚目的,实现方法,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指导。目前我来看,可能性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