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FATFS过程,出现return FR_NO_FILESYSTEM, /* 11 */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9-07-13):
SD卡底层的读写没有问题了,拿章1G的卡在电脑上初始化FAT32格式。
我在main()函数里执行
  InitialSd();
  res = f_mount(0, &fs);
  test= f_open(&file, "data.txt", FA_OPEN_EXISTING | FA_READ);
RES返回0,没有问题,
test返回的是11,我在ff.h里看到
/* FAT sub type (FATFS.fs_type) */

#define FS_FAT12        1
#define FS_FAT16        2
#define FS_FAT32        3

已经是默认打开了支持FAT32啦,请教大家还有哪儿需要修改?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后来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2009-09-08):
楼主遇到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怎么解决的现在忘了,我要想想。。。

网友:
这个问题我都找了很久----楼上的是否能赐教

网友(2010-01-12):
最近移植也碰到了。
参考网站2148那个。
总出现11.
同求指点。
谢谢。

网友:
参考这篇文章也没搞定。
http://blog.ednchina.com/jjldc/190030/message.aspx#

网友(2010-07-16):
怎么没高手回答一下啊?:-(

网友:
老菜鸟一个,接触过,试着答一下。
可能是SD驱动函数的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首先保证你的diskio的相关函数没问题,然后可以试试用F_MKFS函数格式化一下.(先备份卡上重要数据).

网友(2011-07-09):
纠结啊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没解决,我还专门发了贴的。

网友(2012-11-10):
求指教,问题解决了拿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3-05-16):
这个问题我也遇上了。。

网友(2014-05-20):
哎,原有那么多人有这个问题~!